求助"凌特LTC2602 16位DAC 低值线性差"有人碰到过吗?

楼主(2019-10-09):
使用凌特LTC2602的时候, 参考电压为2.5V ,驱动XTR111输出 0-20mA ,发现绝大部分芯片低值输出线性误差较大,极个别线性度很准.
大部分芯片
0-4 ma  输出 精度较差 (标定过4MA)         测量仪器是 福禄克 8808A台式万用表
                                4ma         测量             4.0000 ma
                                2ma         测量             1.9920 ma
                                1ma         测量             1.9850 ma

而 4-20ma 输出精度较好,最多差0.002ma左右,基本非常高的线性度(标定过4和20ma两个点)

LTC2602 测试的不准的 电压值(校准电流输出后 )
LTC2602 SPI控制    直接输出  4MA    电流  理论LTC2602 输出 0.5V     测量       0.4995   V
                              直接输出  2MA   电流  理论LTC2602 输出 0.25V    测量       0.2492   V
                              直接输出  1MA   电流  理论LTC2602 输出 0.125V  测量       0.1239   V
                              直接输出  0.5MA电流  理论LTC2602 输出 0.065V   测量       0.06151 V

现在的问题是,
1、芯片是假货问题吗,芯片应该低值也是线性的?
2、芯片低值本来就这样的表现,需要多段标定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你确定是LTC2602 而不是XTR111嘛,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LTC2602 而不是XTR111嘛,哈哈哈

换过XTR111,没用,换来一个LTC2602 就好了,查看了下LTC2602的电压值,觉得低值的线性确认会掉数字,就认为是ltc260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