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用汇编语言编写:8个灯亮三遍(从左到右)

楼主(2019-10-09):
P1口8个灯,共阳连接,8个灯亮三遍,0.5s每次点亮一个灯(主频12mhz),请问这个程序怎么写

楼主:
这个是流水灯,每次亮一个

网友:
书本上一大把,抄一个就行了.

网友:
自己看书或网上查,看看例子。

网友:
现在这样的程序需要一个汇编指令表当做字典,最简单是keil里面写好c,转换一下,当然阅读性很差

网友:
为啥不用C?

网友A:
我觉得这个程序起码500元起,不包括硬件,明码标价

网友:
建议LZ从入门到放弃

网友:
可以写,给点小费,帮你搞你。

网友:
这个不是什么单片机什么语言的问题,还是把思路理清一下吧

网友:
有这提问的功夫,花几天时间看看书,肯定写出来了

网友B:
#include <fukuan500yuankejian.h>

void main
{
while(1){

P0=!P0;
delay_ms(500);

}

}

编译之后看asm

网友:
楼上最靠谱

网友:
每次亮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nclude

void main

能不能严肃点,客户的要求是8个灯,从左到右亮3遍,你这不是忽悠我这个专家的吗?另外,500元已付,把头文件名私信给我,着急,在线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严肃点,客户的要求是8个灯,从左到右亮3遍,你这不是忽悠我这个专家的吗?另外,500元已付,把头 ...

差点就扬起我40米的大刀了。。原来是友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差点就扬起我40米的大刀了。。原来是友军啊。。

太钧,自己淫,自己淫

网友:
这么复杂的项目,回学院问同学吧

网友:
还别说,让我用汇编写流水灯,我竟然一点头绪都没有

网友:
想当年,51汇编指令倒背如流,现在汇编忘记完了

网友E:
   ORG    0000H
    LJMP  START

   ORG    0100H
START:
   MOV  P1,#00H
   MOV  SP,#60H

MAIN:  MOV  R0,#3
LOOP1: MOV R1,#8
           MOV A,#01H
LOOP2:MOV P1,A
           RLC  A
           ACALL DELAY500MS
           DJNZ R1,LOOP2
           DJNZ R0,LOOP1

           AJMP  $   ;停机

;根据不同型号51需要调整
DELAY500MS:
          MOV    R5,#250 ;  2MS*250=500MS
DLY1:  MOV    R6,#200 ;  10US*200=2MS
DLY2: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DJNZ   R6,DLY2
          DJNZ   R5,DLY1
          RET

         END

网友:
现在的年轻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严肃点,客户的要求是8个灯,从左到右亮3遍,你这不是忽悠我这个专家的吗?另外,500元已付,把头 ...

if(p0==0)
{
p0=1;
}
else
{
p0=p0<<1;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个程序起码500元起,不包括硬件,明码标价

这个收费不能再合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ORG    0000H
    LJMP  START

没有注释:差评!

楼主:
请问,单片机汇编语言应该怎么学习,是不是应该把指令倒背如流,还有两周考试了,有点慌,大部分指令都看不懂,考完试就是单片机汇编实训了

网友:
其实把每个指令结合例子在KEIL里面调试一下,理解清楚了就可以了(比如为什么跳转是127,有些是64K,那些地址是如何的等等)。后期都用C开发就好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问,单片机汇编语言应该怎么学习,是不是应该把指令倒背如流,还有两周考试了,有点慌,大部分 ...

该怎么学?用功学啊。。。

51汇编就逻辑/运算/判断/跳转等等几个类别而已,再加上寻址方式,不就组合出来了。

要考试了还指令都看不懂,平常干嘛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该怎么学?用功学啊。。。

51汇编就逻辑/运算/判断/跳转等等几个类别而已,再加上寻址方式,不就组合出 ...

程序多了饶来绕去就不知饶那里去了,所以C就很方便了。

网友:
10年前很多程序还是汇编写的,汇编写好了,模块化程序也是很简洁的。

网友:
汇编语言  早就还给书本了

不是还给老师了   因为老师没有教会我

看书学的

所以  楼主  自己看看书 足矣

网友:
汇编一点不会。。c还能这个头文件。。

网友:
按流程写下去,在loop3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单片机汇编语言应该怎么学习,是不是应该把指令倒背如流,还有两周考试了,有点慌,大部分 ...

多看多写程序,指令自然就熟悉了,死记硬背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include

void main

这个头文件里面估计大有文章。

网友:
前一段时间要搞汇编,我居然把DB DW给忘了

网友:
汇编,现在1毛多钱的MCU都用C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单片机汇编语言应该怎么学习,是不是应该把指令倒背如流,还有两周考试了,有点慌,大部分 ...

学习没有捷径,想要学到东西,就多学多练。
编程不是文科类的,你把整本书背下来都没用,没上机编过程序的,一样抓瞎
到现在连流水灯都不会,考试估计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