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谁知道这是什么物料?

楼主(2019-10-09):
如图,请教下面两个物料分别是什么物料?

网友:
上面的像晶振,不知道。下面的似乎是法拉电容。。

网友:
这角度,好伤眼。。。 为啥不多换个姿势?第一个图至少拍下上面端子吧,几个脚都不知道。 第二个图你整个俯视图,都看不出是什么形状的,

网友:
这个悬臂梁姿势,常见的就是震动传感器

网友:
水银开关?振动开关(传感器)

网友:
上面拿个像是震动开关

下面那个你得换个角度拍了

网友:
下面这个,滚珠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