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防漆的选择,喷的还是刷的好

楼主(2019-10-09):
最近在做PCB防护测试。网上搜了搜,也问了朋友,主要三防漆成分有聚丙烯,聚氨酯,硅橡胶三种,然后有喷的有刷的。现在迷惑了,到底那种防护性好,哪种性价比高呢?
喷的那种70,很难闻,漆膜也薄。但这东西,也不能说薄了防护性就不好吧?

网友A:
在用图1的CRC70,使用方便,能长时间储存,喷涂快捷,修板子时可以直接上烙铁,不需要手动清除三防漆,但比较薄,感觉可能不适合有水滴滴落的情况,需要高防护的得喷多次(前一次的干了再喷),感觉适合偶尔用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用图1的CRC70,使用方便,能长时间储存,喷涂快捷,修板子时可以直接上烙铁,不需要手动清除三防漆,但比 ...

桶装的施耐仕,确实时间长了就半凝固了,我的CA1002硅橡胶,就这样干了2桶,小2k元啊
硅橡胶的强度不高,但流动性很好又有韧性,所以TSOPP这类芯片即使引脚上的被轻易刮掉了,但是缝隙中的仍然非常顽固,拆焊到最后往往是把焊盘给弄下来
CRC70,原来单位用,少来一点可以,喷多了满屋的怪味令人难受,都是专用房间戴上防毒面具喷……CA1002没这么明显,但也有隐约的味道,怪怪的

网友:
这个对工艺有一定要求,我们一般是拿到均工单位去做,喷涂还有烘干时间要求

自己弄毕竟没那么多设备和经验

网友B:
ca4001假货宝没有 ?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4001假货宝没有 ?

没查到,只是硅橡胶的对应型号,估计道康宁也有,不过估计更贵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查到,只是硅橡胶的对应型号,估计道康宁也有,不过估计更贵

我用的淘宝上  荧光三防漆 防水绝缘防潮耐高温 替代道康宁三防漆 有机硅三防胶
厂家为东莞泰特,价格是目前能找到的最便宜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淘宝上  荧光三防漆 防水绝缘防潮耐高温 替代道康宁三防漆 有机硅三防胶
厂家为东莞泰特,价格是目 ...

这家的612M吗?荧光干什么用的,用紫外光照射判断哪地方没涂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家的612M吗?荧光干什么用的,用紫外光照射判断哪地方没涂上?

是的,
荧光剂用紫外线可以检查是不是都刷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
荧光剂用紫外线可以检查是不是都刷到了

我一楼那个国产便宜货,倒是更便宜,不过似乎不是硅橡胶,而是丙烯酸的

网友D:
昨天公司领导说三防漆可以防静电,我一脸蒙逼,印象中防水防尘防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昨天公司领导说三防漆可以防静电,我一脸蒙逼,印象中防水防尘防震。

硅胶类厚了可以

网友:
找那个冰棒棍的小木片(又名压舌板)来涂抹三防漆吧!不然怕用刷的不够彻底均匀,局部区域约只有 2.5 防,达不到三防。用喷的估计只有 0.5 防,连一防都到不了!

网友:
你说应该是从外部防静电打进来,领导的意思是器件工作久了会产生静电,三防漆能去掉静电,也不知道从哪里听这种说法的。

网友E:
这种漆要根据用途选,三防要看看是那三防。船用产品的三防指的是 防水 防盐雾 防霉菌。不知道楼主需要的是那三防,淘宝上卖的不知道能不能满足我说的三防要求。

网友F:
洗衣机主板用啥你就用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漆要根据用途选,三防要看看是那三防。船用产品的三防指的是 防水 防盐雾 防霉菌。不知道楼主需要的是 ...

就是防水防盐雾防霉菌啊。湿热交变10个循环60度95%,中性盐雾96小时交变2个循环,霉菌好像28天菌种我不清楚。至于什么防尘之类,水都防了还能不防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洗衣机主板用啥你就用啥,就行了。

洗衣机不是喷也不是刷,是灌封,四周整齐透明有弹性,也许是透明的704硅橡胶?整体厚度接近10mm哪能是刷的。不过模仿不来,也没太大必要,又不是泡在水里

楼主:
还发现一种,我们这行一线大厂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发现一种,我们这行一线大厂用的

淘宝上搜到了这个,价格不便宜啊,看描述主要成分醇酸树脂,感觉和丙烯酸这类差不多,硬,最终效果比较薄,可能没气味或很淡气味?

网友:
随便买了个刷的

网友:
我们都是贴片厂直接拿三防漆的,自己刷,具体也可以推荐下

网友:
请教一下,按键那种怎么做三防啊

网友:
标记一下,指不定用得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防水防盐雾防霉菌啊。湿热交变10个循环60度95%,中性盐雾96小时交变2个循环,霉菌好像28天菌种我不清 ...

如果是军用或者船用,淘宝上的不一定满足要求,看看对方能不能提供这帮面的检测报告,你也可以试一下这个,不过这个产品刷过后基本上维修就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军用或者船用,淘宝上的不一定满足要求,看看对方能不能提供这帮面的检测报告,你也可以试一下这个 ...

谢谢。如同3楼所说,施耐仕的硅橡胶上去以后,也没法修理,难搞的很

楼主:
最近又找到一家,西安PCBA小厂提供的,他们那边很多用这个,公司名称是北京,但估计工厂应该在外地,北京涉及到化工的企业不是军工和油企很难干的。也是聚氨酯的

楼主:
苏州一家新三板公司用这两种

楼主:
假货宝上又找到一种,据说阻燃。问店家,说是添加了硅树脂

楼主:
还发现硅橡胶和硅酮树脂,不是同一种东西

楼主:
我隐约有点明白,为何硅产品种类这么多,形态还各异了
因为硅和碳,是一个族的,都是外层4个电子……

网友G:
现在有新型的防水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有新型的防水材料。

公司名称,或者链接
您这么说,我完全没头绪啊,沥青也防水

楼主:
硅橡胶好多家,保质期都是6个月,非工厂大范围使用,真是头疼。存货没多久就不能用了

楼主:
还有用这个的,德国PETERS,丙烯酸和聚氨酯都有,还有混合的。丙烯酸是SL1307,聚氨酯的如图

楼主:
东莞三茗化工的网站有点low,但是好多入门知识还是不错的。
http://www.san-fang.cn/download.php
但是他们技术支持也说了,有些东西写的不对,比如,他们的经验是改性硅树脂效果比聚氨酯好,柔软,长时间使用,板子变形也不会型聚氨酯那样裂开。网站上可没这么写他推荐的是他们的5215改性硅树脂,我不知道怎么改性,是加入了聚氨酯,还是加入了丙烯酸

楼主:
ABB传动以前用Humiseal 1B73丙烯酸,现在要改UV固化的。施耐德用Humiseal 1A33聚氨酯,但还是偶尔出问题。
所以,我疯了……

网友H:
我们公司好像一直用30楼的有机硅三防漆,还行吧!!也不便宜,好像也要毛200一升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们公司好像一直用30楼的有机硅三防漆,还行吧!!也不便宜,好像也要毛200一升 ...

是200左右1L啊,不便宜的

网友I:
楼主有没有看看这种三防漆绝缘效果如何?隔离个2-30V的电压能不能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有没有看看这种三防漆绝缘效果如何?隔离个2-30V的电压能不能用这个? ...

间距呢?单纯看耐压参数,1mm至少耐压15kV了,使用电压3kV应该是没问题的,但这个得是在均匀电场下,半径小的尖端肯定不行

网友:
我用了奥斯邦98的,很贵,不过参数看,比较耐高温。。。

网友J:
我是兑了稀释剂,用刷的,
高压部分不刷,其他都刷。。。。
刷感觉还是挺均匀,也很快的。
就是加工厂比例兑的每次都不太一样。。。不过我主要是防潮气的,也就无所谓了。

网友K:
我们一般用喷的那种70,方便使用,缺点是需要2~3遍喷涂,不然太薄起不到防护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是兑了稀释剂,用刷的,
高压部分不刷,其他都刷。。。。
刷感觉还是挺均匀,也很快的。

高压部分为何不刷呢?预防表面放电,不是更应该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们一般用喷的那种70,方便使用,缺点是需要2~3遍喷涂,不然太薄起不到防护作用 ...

您单位有过以前只喷一遍,最后比例较高的出问题的情况吗?否则为什么要喷那么多次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压部分为何不刷呢?预防表面放电,不是更应该刷吗?

我爬距设计不算大,特地做了切槽,所以就不刷了,也没为什么,就是我不想刷。怕高压部分和低压部分连通。。。

网友L:
设计到 SIM卡槽,SD卡槽,IPEX天线,排针排母时,三防应该如何处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L:
设计到 SIM卡槽,SD卡槽,IPEX天线,排针排母时,三防应该如何处理呀!

不知道,我也头疼呢。工业品,总不至于改成焊接式SIM卡,焊接式TF卡……然后,IPEX、牛角插、FPC插座、不知道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L:
设计到 SIM卡槽,SD卡槽,IPEX天线,排针排母时,三防应该如何处理呀!

有自动喷漆的设备,设置好了会避开这些部位,人工刷漆,只有粘胶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发现一种,我们这行一线大厂用的

这个用过,质量比较牛

楼主:
北京大华电子,生产仪器的,用这个。有弹性,但也不知道成分

楼主(2019-11-12):
共享一波论文

网友M:
你批量生产是人工喷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自动喷漆的设备,设置好了会避开这些部位,人工刷漆,只有粘胶带了

可以推荐下用哪家的设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批量生产是人工喷刷的吗?

量少,手工刷

网友(2020-06-23):
哪有机器喷三防漆委外的厂家?

网友N:
楼主最后选了哪个?我们公司CRC70 道康宁 易力高都在用,CRC70操作简单 但是味道很大,有毒。其他还好点,但是没上设备,要人工刷涂。操作不便.想上设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最后选了哪个?我们公司CRC70 道康宁 易力高都在用,CRC70操作简单 但是味道很大,有毒。其他还好点, ...

好像最后用了施耐仕CA1003,刷的。

网友O(2022-12-29):
还有一种叫UV胶的,无味,但最好要机喷

网友:
引用 楼主:
北京大华电子,生产仪器的,用这个。有弹性,但也不知道成分

这个厂家停产了吧,我以前也用这种现在买不到了

网友P(2023-07-12):
引用 网友O:
还有一种叫UV胶的,无味,但最好要机喷

这个UV胶和一般的丙烯酸三防漆相比,是更好还是更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个UV胶和一般的丙烯酸三防漆相比,是更好还是更差呢?

uv胶必须紫光灯照射固化,树脂三防自然晾干或烘干
uv胶比较厚、硬,树脂的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