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C读头天线问题

楼主(2019-10-09):
现在手机上贴着一个nfc标签,放到固定位置上,我想用PN532来读,但是这个手机放在位置上以后,不知道这个nfc标签是朝着哪边的,所以我想用两个天线,想问一下,这个天线可以两个并起来用吗,还有就是如果切换天线的话,用什么哪些型号的开关比较好,一共有36路。

网友A:
之前也做过类似的RFID芯片测试系统,单芯片加多天线不好确定能否正常工作,有时天线之间会有干扰的,这个是个麻烦事。
我当时主要是为了提高测试速度直接用的多个读卡模块并行测试,每个模块一个天线,您这个应该也是用于测试的设备吧,一般测试设备数量应该不多,看看考虑这种模式不?

楼主(2019-11-11):
引用 网友A:
之前也做过类似的RFID芯片测试系统,单芯片加多天线不好确定能否正常工作,有时天线之间会有干扰的,这个是 ...

不是测试设备,就是看看箱子里有多少个手机的,空间比较有限,所以不能用多读卡器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