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分段拟合曲线,查找拐点的方法求助

楼主(2019-10-10):
工作中需要对10个样点进行拟合,这里面可能存在1个或者2个拐点,
如果只用一个最小二乘法来拟合,效果非常差。
我想找到这1个或者2个拐点,之后分开两段或者三段分别用最小二乘法拟合,
问题是,如何自动查找到这一两个拐点在哪里?有没有现成的C语言函数实现?

网友A:
才10个点为何要拟合,直接查表不是更简单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才10个点为何要拟合,直接查表不是更简单么

比如温度传感器的高精度拟合,不想用查表法。我想得到高精度的拟合曲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温度传感器的高精度拟合,不想用查表法。我想得到高精度的拟合曲线。 ...

所有拟合的方法都不如查表精度高,拟合的唯一好处就是当点数多的时候可以省点空间。

网友:
我建议你用matlab,里面有很多这样类似的库函数。而且很容易上手,稍微学一上午就回了。专门作分析的软件,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B:
如果你只有excel,你可以试试多项式拟合
如果你有matlab,那就简单了,cftool工具箱里大把工具
甚至还可以试试人工神经网络拟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只有excel,你可以试试多项式拟合
如果你有matlab,那就简单了,cftool工具箱里大把工具
甚至还可以试试 ...

我用VC++写的代码,多项式拟合无法解决多拐点的问题的,试过了。

网友C:
查找拐点  用导数(减法),曲线拟合用matlab做比较简单

网友:
用Excel拟合曲线尝试观察一下自己应该能观察出来

网友:
看我发过的贴子

楼主:
看了你发的帖,没有这方面内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找拐点  用导数(减法),曲线拟合用matlab做比较简单

关键要用VC代码实现,matlab实现也没用啊

网友:
我理解的,曲线拟合的点,应该就是整条曲线的拐点啊,两个拐点之间的线近似直线。校准的时候就是记录这些点,人为的找最接近这些点的最近处来校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你发的帖,没有这方面内容啊

一个曲线拟合的好用工具
https://www.amobbs.com/thread-4828929-1-1.html

网友:
曲线确定的话用五阶或者7阶拟合,主要看你精度要求和曲线的复杂性,再不行还可以分段高阶拟合,这活主要要曲线确定好,excel就能干这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要用VC代码实现,matlab实现也没用啊

初高中简单的乘法减法数学公式转换为C代码  我觉得不是很难吧。MATLAB中已经处理到了公式级别了。你要代码级别的MATLAB也能实现就是需要你研究下MATLAB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