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使用iar-avr 最新版本的编译器打开之前的工程提示...

楼主(2019-10-10):
请教下,使用iar-avr 最新版本的编译器打开之前的工程提示打开无效 ??

最新的 iar-avr v7.20.1 ,

如果使用iar-avr v6.80.7 及之前的版本都不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A:
新版本不会不支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版本不会不支持吧

貌似新版本,设置好的路径, 需要重新删除进行编译,再重新设置并重新编译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关闭了工程,再次打开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这个就有些纠结了啊,

貌似设置的路径会丢失一样,看来这个问题看看后续升级的版本会不会解决

网友B:
IAR一般不同版本之间的工程会存在兼容问题。只要工程还可以正常使用,就可以暂时无视。

楼主:
引用 网友B:
IAR一般不同版本之间的工程会存在兼容问题。只要工程还可以正常使用,就可以暂时无视。 ...

修改设置路径后,就是工程不能够关闭,如果关闭工程再次重新打开的话,那么之前设置的路径又会提示找不到,

感觉是不是 iar 的 架构不能够好哇,貌似 mdk 的就从来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修改设置路径后,就是工程不能够关闭,如果关闭工程再次重新打开的话,那么之前设置的路径又会提示找不到 ...

IAR一直这个德性,好多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IAR一直这个德性,好多年了……

是啊,这点始终都还是没有 mdk 的给力啊,

现在的解决方法是重新把程序移植到 iar-avr v7.20.1 的版本上就彻底解决了,他奶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