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路把电源关掉,为什么还会有电流呢?

楼主(2019-10-10):
求教诸位坛友:

        运放电路把电源线割掉,为什么还会有电流呢?直接拆了运放就好了,电流有50uA的差异

        理论上来说运放没有供电,不应该有电流啊。

网友A:
输入端口的钳位二极管引起的漏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端口的钳位二极管引起的漏电吧

也没有输入信号,除非空气中感应的信号,我发现运放电源PIN处没有电源,却有0.9V左右的电压

网友:
太灵异了,你把表笔悬空看看有没有电流

网友B:
你这是在路测试的吧,运放的其他pin脚都连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在路测试的吧,运放的其他pin脚都连着吧

其他的脚都连着,除了电源的PIN脚割了

网友:
管脚一个一个的翘起来,看看是哪里的电流。

网友:
应该是从其他引脚过来的

网友:
一般没有电源的运放IO的状态是未知的,有电流正常

网友:
是不是大电容放电还没有放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