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冷门的工艺组合会进行相关调整!

楼主(2019-10-10):
板厚6种规格
层数4种
色有6种规格
铜厚2种规格
阻抗层压结构2种
表面处理3种
。。。。。。】
不同的参数组合,则会多达上千种,些时有时候一个工艺组合属于非常冷们,如4层板,板厚2。0厚,沉金,又搞一个红色,一个月可能也接不到10多款
现在的样板生产模式,在保证品质的前提下,价格如此便宜而且交期快速,是因为采用的拼版方式,而对于一些一月10多款的订单,或是几款的订单生产成本极高,一个样板成本可能动不动几百元,所以后续对于这些进行一些策略上的分类:
1)干掉一批工艺极为冷门的,直接不给于支持,0。4板厚的板子,只支持沉金,这就是干掉了喷锡
2)引导一批,对于是冷门,如一天在几款的,几天在能凑到板拼的,进行额外收费极加调整长交期,三下单过程中及给到客推荐如何做性比价更高的工艺!
3)对于普通及热们工艺则不受影响,把1,2点做好之后,对于第三点更为有利,交斯更能有效保障

网友:
直接取消来的好,jlc这边冷门的工艺换个板厂做就行了,样板厂还是很多的

网友A:
只能说越优化对客户越不友好
以前经常做0.4的板,后来做不起了, 价格贵了很多
后来换0.6的刚开始还好不另加钱, 后来工程费要加100了, 再后来工程费要加200元, 也做不起了, 现在改做0.8厚的板了
也经常做半孔板, 以前工程费加的少, 现在好像也要200元半孔费了, 现在做半孔板都要求不做半孔工艺的, 也将就能用
也经常做尺寸小的板, 做拼板时,单片的尺寸小于好像单边0.7CM还是多少的, 工程费也要加100元了
现在对于我来说: 嘉立创做板优势现在只有, 塞孔工艺比较漂亮, 做板速度相对快些, 走顺丰陆运比较便宜些(到厦门顺丰陆运和顺丰标准快递时效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越优化对客户越不友好
以前经常做0.4的板,后来做不起了, 价格贵了很多
后来换0.6的刚开始还好不另加 ...

因为拼版比较少,单个的生产一款样板,成本最少几百起步!

网友:
支持。这是正常的优化。要有所取舍。

网友:
就用1.6绿色也挺好。

网友:
其实,有些很少量的组合,如果亏损能控制在可预计范围内,坚持做还是有好处的。
毕竟:拉客户成本也不低。一个客户不可能一直做一种类型的板子。

有实力往往意味着另一种担当,有担当的企业会发展得更好。口碑也是金钱啊。
当然,还是要看老板发展的思路和格局的。

网友:
可以免费提升部分订单啊,比如2.0红色沉金,那些不介意颜色,不介意沉金还是喷锡的客户就可以放上去啊,总比空着浪费好吧。

网友B:
有些可以考虑加个“无要求”选项,比如我自己做的板子其实什么颜色都无所谓,那么可以选个“无要求”,如果哪个颜色订单少,就可以从“无要求”的订单分点过去,这样不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可以考虑加个“无要求”选项,比如我自己做的板子其实什么颜色都无所谓,那么可以选个“无要求”,如果 ...

这挺好,跟高考志愿服从调剂一样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可以考虑加个“无要求”选项,比如我自己做的板子其实什么颜色都无所谓,那么可以选个“无要求”,如果 ...

其实这样还可以给自己个蛋蛋的期待。期望早日收到板子,看看是啥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可以考虑加个“无要求”选项,比如我自己做的板子其实什么颜色都无所谓,那么可以选个“无要求”,如果 ...

这个方法不错,多增加几个无要求的选项,这样生产也灵活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可以考虑加个“无要求”选项,比如我自己做的板子其实什么颜色都无所谓,那么可以选个“无要求”,如果 ...

是的, 建议颜色, 表面处理, 甚至板厚, 层压结构都可以多选, 多选表示可以在所选的选项中厂家可以根据需求随机选择确定, 这样可以灵活安排降低冷门板的生产成本
当然对于下冷门板的客户进行适当的策略引导, 使不是必须要这种冷门规格的客户去修改成其它规格下单也是合适的

网友:
支持增加无要求或者多选的方案

网友:
引导客户做板朝主流工艺转,还是能提高很多效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种期待,让我想起了那个超级大的Arduino板子。。。

看一次笑抽一次

网友:
换个角度,冷门需求的PCB打样的亏损,当作广告费用;等客户批量时,稍微赚回点。最后平摊成小亏或拉平,策略上估计也行。

网友:
我一直没明为什么要那么多颜色选,一个绿色不就很好,难道选红色mcu能频频跑高点

网友D:
2层:1.0、1.6就够了,颜色,,蓝色》绿色》,
4层:2.0限制死,,,

网友:
引用 网友D:
2层:1.0、1.6就够了,颜色,,蓝色》绿色》,
4层:2.0限制死,,, ...

这也限制得太大了吧,让刚做完 1.2mm 白色 PCB 的怎么办
板子长,1.2mm 相比 1.0mm 更不容易变形,就差这 0.2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