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家里装了几个漏电开关呢?

楼主(2019-10-10):
目前只有配电箱里一个漏电模块,是不是不够呢

是否需要装更多漏电模块来保证用电安全呢

你们家里,对用电安全方面做了哪些措施呢

网友:
配电箱有 , 热水器 和 冰箱 单独装了一个 , 我最怕的还是热水器,万一破线直接就是通过人体到地,,,

网友A:
1个漏电开关,我自己装的,买了个施耐德还是啥
热水器我用直排的,装电池那种,没有触电风险

网友:
好像就一个,开发商带装修的。燃气热水器好用一些。

网友B:
插座 厨卫 空调的回路上有漏保

网友C:
一般来说:总的进户空开是不需要漏电功能的。
然后2级空开,比如插座一路,厨房一路,空调一路,浴室一路,甚至高空照明等都需要安装漏电空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个漏电开关,我自己装的,买了个施耐德还是啥
热水器我用直排的,装电池那种,没有触电风险 ...

漏电开关还用装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座 厨卫 空调的回路上有漏保

你的漏保都是装在配电箱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总的进户空开是不需要漏电功能的。
然后2级空开,比如插座一路,厨房一路,空调一路,浴室一路, ...

2级空开怎么安装?不是在配电箱?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漏保都是装在配电箱上?

对的 配电箱就是用来装这些东西的

网友D:
卫生间插座一个漏保,主要是电热水器和洗衣机。
厨房墙壁插座一个,厨房小家电和冰箱用。
厨柜内插座一个,RO,软水,和烤箱用。
其他插座一个。
空调和照明各一个空开不带漏保。

网友:
引用 楼主:
2级空开怎么安装?不是在配电箱?

也是在配电箱,放在总控开右边一字排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卫生间插座一个漏保,主要是电热水器和洗衣机。
厨房墙壁插座一个,厨房小家电和冰箱用。
厨柜内插座一个, ...

插座用的二级漏保,什么参数?跳闸电流多大?
配电箱的漏保,跳闸电流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插座用的二级漏保,什么参数?跳闸电流多大?
配电箱的漏保,跳闸电流呢? ...

不是插座上有漏保,是接插座那路线,配电箱里有漏保,漏电动作电流都是30mA

网友E:
漏保分电子式的和电磁式的,电子式的电压低的时候漏电是不会跳的,装再多也没用。电磁式的容易卡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插座上有漏保,是接插座那路线,配电箱里有漏保,漏电动作电流都是30mA ...

你的漏保都装在配电箱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漏保分电子式的和电磁式的,电子式的电压低的时候漏电是不会跳的,装再多也没用。电磁式的容易卡住。 ...

的电压低的时候漏电是不会跳的,跳闸不失灵,要求电压在什么区间?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的漏保都装在配电箱么

配电箱就是用来装这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配电箱就是用来装这个的。

你的是高级配电箱么,能装这么多模块
我的配电箱空间,除了空开,只能装一个漏保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的是高级配电箱么,能装这么多模块
我的配电箱空间,除了空开,只能装一个漏保  ...

不高级,开发商带的,位数刚刚够用,也就没换。
参考阿莫的配电箱帖子,我的位数比他的少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高级,开发商带的,位数刚刚够用,也就没换。
参考阿莫的配电箱帖子,我的位数比他的少多了。 ...

莫坛好像见过比这个还大的配电箱,2排的

网友:
老哥你疯狂混分啊

网友F:
有裸露金属外壳的用电器必须用漏保,比如厨房的电饭锅、冰箱、微波炉;潮湿环境必须用漏保,比如卫生间的灯具、电吹风。其他有裸露金属外壳的用电器通常用于非潮湿环境,而且安规要求有地线,并采取工作绝缘,甚至工业设备常有双层绝缘更可靠。所以一般不用漏保。主回路万万不可用漏保,要不一点无法查出的故障可能导致总回无法送电,那就坑死了。
另外,漏保故障率很高,尤其是环境不佳的时候,所以能不用尽量不用。用漏保注意采购的规格,是1P1N还是1P+N,后者零线是不断电的,会有零线烧断导致的触电风险,维修前要测电方可动手。为了稳妥和节约空间,直接断单火线最简单直接!
至于空调,我建议就不要搞漏保了,现在很多中高档空调都是变频电源,微量泄漏是可能存在的,漏保可能导致不稳定;另外,分体机空调内机机壳基本都是塑料,没有保护的意义,外机厂商保修我也不会去动它,其实中央空调是金属外壳,不过你是摸不到外壳的,挂在屋顶上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有裸露金属外壳的用电器必须用漏保,比如厨房的电饭锅、冰箱、微波炉;潮湿环境必须用漏保,比如卫生间的灯 ...

点赞 !专业!

1.漏保不是越多越好!

2.漏保有一定的损坏率!

在大家都相信漏保的前提下,厂家应该把漏保设计成失灵跳闸!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点赞 !专业!

1.漏保不是越多越好!

别说漏保有损坏率,我在银行大量用的10A2P空开,居然全新货就是坏的!手感完全感觉不到,后来才发现电没送上。施耐德我不敢说,不过你装施耐德估计装不下,他那个1P1N超级宽,我有货都没办法装。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别说漏保有损坏率,我在银行大量用的10A2P空开,居然全新货就是坏的!手感完全感觉不到,后来才发现电没 ...

看你22楼的总结就是一个有实操经验的专业人士!

我说漏保的损坏率是指工作正常的漏保,在它的连续工作期间会有损坏的几率(所以厂家要求每月按一次)。

而这时用户还以为漏保还起着保护作用,如果线路是完全依靠漏保做安全措施的,可以脑补这套线路的安全性!

网友:
厨房,洗手间,电热水器 3样必须有,其他没所谓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有裸露金属外壳的用电器必须用漏保,比如厨房的电饭锅、冰箱、微波炉;潮湿环境必须用漏保,比如卫生间的灯 ...

中央空调和总开关都是C63 ?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中央空调和总开关都是C63 ?

中央空调冬季电取暖的时候最大40A负荷,6个内机。所以只能用63A的,C135的空开尺寸大也没考虑。问题应该不大,平时不会6个内机全开,而且也不会那么大电流。施奈德的空开我说是比较垃圾:价格99一个的1P1N 16A空开,跑到22A它都不跳!额定电流根本不准,而且还剧发热!所以,不要迷信品牌和价格,我看这东西都一样货色,推荐不要在这上面花冤枉钱。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你22楼的总结就是一个有实操经验的专业人士!

我说漏保的损坏率是指工作正常的漏保,在它的连续工作期 ...

没错啊,全新都有坏的,使用后可想而知 ,测试手段还是要经常执行的。

网友:
总闸一个,热水器自带了漏电保护器

网友I:
总闸,插座,卫生间所有设备用电,厨房间所有用电设备,电热水器都按了触保器

楼主:
引用 网友I:
总闸,插座,卫生间所有设备用电,厨房间所有用电设备,电热水器都按了触保器    ...

配电箱一个漏保不够么,你为啥装这么多漏保呢

网友I:
引用 楼主:
配电箱一个漏保不够么,你为啥装这么多漏保呢

如果只装总闸一个,如果晚上出现问题那就瞎了,连照明都没有了。跳闸以后你基本需要一个个查才能断开那一路漏电的。
每个插座的分闸上装漏电开关,一般出现漏电分闸肯定会跳。总闸可能会,也可能不会(看漏电程度)。那时候区分就比较方便。 不用漏电开关的设备一般是固定用电器,漏电机会比较小,出现漏电就跳总闸。
最足关键的是 设立了2级漏电保护,只要一个起作用就能保住性命。因为厨房,浴室属于湿度比较大的地方,安全绝对要安全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只装总闸一个,如果晚上出现问题那就瞎了,连照明都没有了。跳闸以后你基本需要一个个查才能断开那一 ...

你的漏电保护器是自己接线?还是直接用的插座型漏电开关?

网友J:
我家的漏保失效了,前两天在京东下了个公牛的,定期测试即可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的漏电保护器是自己接线?还是直接用的插座型漏电开关?

装修的时候让工人装的。我把每一路用电设备规定好,怎样接线画好。工人安图施工就行。
插座型的质量不敢用,野鸡的太多。我用的都是天津梅兰日兰的(现在是施耐德)空气开关。【上海梅兰日兰是假货!】 。施耐德还分民用还是工业用的,建议用工业用的。民用的用料明显档次差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家的漏保失效了,前两天在京东下了个公牛的,定期测试即可

失效什么意思?按上面的test键,没有跳闸?

楼主:
引用 网友I:
装修的时候让工人装的。我把每一路用电设备规定好,怎样接线画好。工人安图施工就行。
插座型的质量不敢 ...

上海德力西这个牌子怎么样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上海德力西这个牌子怎么样

国产里面还算行的。如果预算不多可以采用。前提是真的。假货也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国产里面还算行的。如果预算不多可以采用。前提是真的。假货也很多

某宝旗舰店,值得信赖么
你的施耐德哪里买的,也是某宝么?

网友I:
引用 楼主:
某宝旗舰店,值得信赖么
你的施耐德哪里买的,也是某宝么?

我当时是在一个地区代理买的。当时还没怎么兴某宝。后来几次单位装修都在他那里买的。是有正规代理证书的那种。当时是网上查的代理地址上门买的货一千八百多(十多年前了,当时花这钱差点被老婆骂死。因为如果买所谓的飞利浦只要800多 )。
后来在百安居见过一次这个品牌的民用品,再后来就回归施耐德旗下了。 你可以去官网查一下正规的采购渠道。
某宝旗舰点应该不会假的吧。实在不的放心东哥家自营的会稳妥一点(价格相差不大的情况下)。如果价格差很多就要怀疑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当时是在一个地区代理买的。当时还没怎么兴某宝。后来几次单位装修都在他那里买的。是有正规代理证书的 ...

你买的时候还是国产,后来被施耐德收购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买的时候还是国产,后来被施耐德收购的么

梅兰日兰本来就是施耐德旗下的企业,只是品牌是独立的。天津梅兰日兰是当时国内能找到的最好的产品。后来统一都叫施耐德了。

网友:
一般是装两个

楼主:
两个装哪里,配电箱一个,另一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