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 压敏电阻 放电管等保护器件使用场合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9-10-10):
最近面试被问到 TVS 压敏电阻 放电管等保护器件使用场合有什么不同?如果同时使用 应该是什么顺序?

网友A:
TVS 着重ESD,低压器件,信号线保护,特点是反应快
压敏电阻多用于高压电路,压敏电阻有寄生电容和触发后容易短路等,
放电管基本在防浪涌,雷电等高压场合的第一级保护电路

应该还有一个PTC(pptc),自恢复保险丝,应用低压,信号线等场合,
以上参考,没有绝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TVS 着重ESD,低压器件,信号线保护,特点是反应快
压敏电阻多用于高压电路,压敏电阻有寄生电容和触发后容 ...

谢谢  找到一些资料
几钟保护器件的区别

三级防雷保护

信号接口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