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hread中msh变量被优化导致无法执行指令,怎么让解决?

楼主(2019-10-10):
移植V3.0.04的rt-thread到stm32f401,由于使用env生成的工程默认使用HAL库,对那个库很不感冒,还是使用STD库,所以手动移植,IDE用的是IAR。但是移植之后遇到以下问题:
    1. 使用组件进行初始化串口驱动,编译后,map文件中并没有看到初始化函数,并且INIT_BOARD_EXPORT(hw_usart_init);生成的const变量也没有出现在map文件中。
    2. finsh功能(msh),其实和上述的组件初始化的原理一样,也遇到了使用MSH_CMD_EXPORT()定义的命令无效,在finsh中输入tab,没有一条定义的命令。

了解rt_thread上述2个功能机制的都知道。首先定义需要被调用函数func(),另外定义一个const结构体变量(保存在flash中),该结构体中包含2个指针,分别是:
        A. 函数指针,指向函数func()。
        B. char *变量,指向一段字符串,用于描述func()的功能。
结构体变量在定义的时候是放在指定的section中,因此代码中可以调用该section中每个func()函数(组件初始化就是这么干的),或者根据输入,查找对应的匹配func()函数(finsh-msh就是这么干的)。这种机制的外在表现就是这些结构体变量并没有被“直接使用”。
我所遇到的问题就是这样,这些结构体变量被优化了,导致代码去section中找时,一个都没有。于是我把INIT_BOARD_EXPORT和MSH_CMD_EXPORT这两个宏定义结构体变量时,增加关键字__root,表示不允许优化,所有功能正常了。
但是使用env生成的IAR工程没有被优化,我自己手动创建的IAR功能却被优化了,对比了工程配置,没有什么区别。哪位高手有遇到类似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希望能分享下。

楼主:
找到原因了,通过ICF文件做了限制,看来需要学习的还有很多。

网友:
学习下,留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