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M天线类型求助

楼主(2019-10-10):
图中红色框物体是是SIM868的GSM天线,不知道这种类型的天线叫什么,哪里能采购到呢?

楼主:
有大神么?在线等急求

网友A:
LDS 镭雕天线
采购就不清楚了

网友B:
这个不是lds镭雕,这个是铁皮的天线,一般自己用,用弹簧天线好了,效果也不错

网友C:
楼主拆的这个有点眼熟啊,哪上面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拆的这个有点眼熟啊,哪上面用的?

电动车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lds镭雕,这个是铁皮的天线,一般自己用,用弹簧天线好了,效果也不错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LDS 镭雕天线
采购就不清楚了

有点像LDS,但是没那么精细

网友:
哈哈,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网友D:
这我们叫支架天线,要去天线厂调信号才行的,我就做电动车定位器

网友E:
通信用的谁家的模块呀!蓝牙用的还是DA1458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我们叫支架天线,要去天线厂调信号才行的,我就做电动车定位器

哪里可以采购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通信用的谁家的模块呀!蓝牙用的还是DA1458的!

SIM868芯讯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哪里可以采购到呢?

找天线厂家,这个要根据板子跟外壳实际调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找天线厂家,这个要根据板子跟外壳实际调试的

如果要自己生产的话,可以找我这边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