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三相逆变

楼主(2019-10-10):
我想求一种在现在网上常见的三相逆变电路已有的基础上的创新方案,把常见的三相逆变电路变得更加完善,这是我的一个想法,我不知道可不可行,还能不能改善,是加隔离电路吗,还是其他什么,把我的效率和性能和波形改善

网友A:
上图图的主回路,个人认为基本已经固定了,没有新器件出现的情况下,成本不变的前提下,已经基本固定,保护也已经很可靠。控制电路和算法倒是有些可以做做文章,适合特殊应用。

网友:
整流器这部分可以采用主动式器件。

网友:
想一想新的拓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图图的主回路,个人认为基本已经固定了,没有新器件出现的情况下,成本不变的前提下,已经基本固定,保护 ...

不知道那种纯正弦波是怎么做的。pwm转sine大概需要大电感,但是电感对三极管或mos并不友好。

网友:
不控整流电路产生大量谐波,楼主可以考虑一下怎么解决

网友:
寻求新的调制算法以适应去掉电解电容

楼主:
成本不用太考虑,就是研究这个电路

楼主:
不知道器件上,能不能下文章

网友:
楼主做好了可以去解决一下火车变流系统国产化问题。

网友:
我想整流滤波部分应该可以换成主动PFC,提高功率因数并去掉大电解电容。

网友C:
看了楼主的图,许多地方不太懂,以下是我的理解,恳请各位赐教:
1. VD1-VD6整流。
2. RL作预充,预充结束后SL闭合,一般在母线电压达到额定值的80%以上闭合。
3. CF1,CF2整流滤波;R1,R2起均压作用,均压电阻的电流需要远大于电容漏电流。
4. RB,VB用于吸收电机制动回馈至母线的多余能量。
5. VD7-VD12续流。
不懂的地方:
1. RL处并联的管子的作用。
2. 直流电抗器的作用。
3. R01-R06,C01-C06,VD01-VD06的作用。
4. 没有看到电流采样,电流采样是接在下管还是电机三相上。
5. 电流采样接在三相时,上下管直通如何检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了楼主的图,许多地方不太懂,以下是我的理解,恳请各位赐教:
1. VD1-VD6整流。
2. RL作预充,预充结束 ...

问题还真多

1. RL处并联的管子的作用。
    可控硅短路电阻,可控硅或者继电器二选一
2. 直流电抗器的作用。
    改善输入功率因数,并可以抑制变流装置产生的谐波,很多变频器会省略这个电抗器。

3. R01-R06,C01-C06,VD01-VD06的作用。
   用于吸收尖峰脉冲,这个不能省。

4. 没有看到电流采样,电流采样是接在下管还是电机三相上。
   接电机UV输出,一般用两相

5. 电流采样接在三相时,上下管直通如何检测。
  检测直流高压电流

网友E:
这个拓扑是很成熟的啦,我领导的一个国外朋友,一个团队研究了个新拓扑,母线电容可以减少很多,复杂度跟这个差不多,说的很神奇,我没见过,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拓扑是很成熟的啦,我领导的一个国外朋友,一个团队研究了个新拓扑,母线电容可以减少很多,复杂度跟这 ...

用薄膜电容的不都是很小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用薄膜电容的不都是很小么?

交流电输入,主电容薄膜电容是不行的,我们一般是要母线电压波动10%以内,薄膜电容用在电动汽车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题还真多

1. RL处并联的管子的作用。

3. R01-R06,C01-C06,VD01-VD06的作用。
   用于吸收尖峰脉冲,这个不能省。

已经有R01-R06, C01-C06做吸收,   VD01-VD06不多余?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交流电输入,主电容薄膜电容是不行的,我们一般是要母线电压波动10%以内,薄膜电容用在电动汽车还行 ...

家电 商用空调 热泵行业也很多在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个拓扑是很成熟的啦,我领导的一个国外朋友,一个团队研究了个新拓扑,母线电容可以减少很多,复杂度跟这 ...

你说的这个太落后了 现在最先进的是日本安川矩阵式变频 交交变频  没有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说的这个太落后了 现在最先进的是日本安川矩阵式变频 交交变频  没有电容 ...

这种交交变频能否用在低压系统上,比如380v,成本比lz的这种拓扑的比有优势嘛?有没有什么限制?比如输出频率能否到几百hz?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做产品/方案还是写论文。写论文的话就不要搞硬件了,直接copy几篇矢量控制的过来就好了。

网友:
三相逆变器最火热的应用,除了变频器,还有光伏逆变器和UPS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那种纯正弦波是怎么做的。pwm转sine大概需要大电感,但是电感对三极管或mos并不友好。 ...

我接触过的 就是电感滤波的。楼主的图是三相变频器的,IGB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