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1.8~3.3双向电平转换3.3信号接收波形异常问题

楼主(2019-10-10):
如下图所示,单片机与4G模块通信电平转换电路,模块接收信号正常,模块返回1.8V波形也正常,1.8V转3.3V输出波形异常,接收输出波形低电平为1.8V,单片机串口接收异常。各位大佬求指教,多谢多谢!!!

网友A:
不是,你抄个电路图 MOS的方向也能抄反。 回去好好看看 MOS管的方向

网友:
1.8V不足以使MOS管正常工作,你可以使用电平转换IC作业,或者更换三极管作业。

网友:
楼主要选用低压MOS,如SI2302

网友B:
楼主有没有读过MOS的手册啊……
3楼、4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你抄个电路图 MOS的方向也能抄反。 回去好好看看 MOS管的方向

这个是双向电平转换电路,电路结构没有问题

网友:
模块到单片机可以用低压差的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
IO电压低于2.0V不要用这种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没有读过MOS的手册啊……
3楼、4楼正解

芯片手册我看过了,GS导通电压为1~2.5V,而且单片机3.3V TX转1.8V RX,MOS管导通正常

网友:
一看带VDD_EXT就知道是EC20,但我没敢用MOS转换电平,用一片TXB0104解决问题

网友:
不能说不行,换个型号

网友:
看你的描述 就是 模块输出低电平时,mos没有完全导通引起的。你应该单独测测这个MOS  1.8V的电压时 内阻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芯片手册我看过了,GS导通电压为1~2.5V,而且单片机3.3V TX转1.8V RX,MOS管导通正常

那我觉得你应该去了解下导通阈值是什么

网友:
可以试下2SK3018,去掉R3电阻,直连1.8V

网友:
电压低了可能MOS导通不好,这个好像有点擦边球,调好样板也不能保证量产不出问题,可能在不同的温度下也可能会出问题

网友:
我用1N60做过这个玩意,5V转1.8V并没有太大问题。目测MCU接收端有重负载,导致模块低电平拉不下来

网友:
电路结构没问题,只是2N7002的VGS比较大,需要2V以上导通内阻才比较小,1.8V时内阻偏大,造成低电平拉不下来。换个低VGS的MOS管或用个三极管(双向再并个二极管)也是可以的。

网友:
用三极管9013就能干这事。官方资料有的。

网友C:
mos 型号需要更换为 2sk3018, 另外 r3 可以改为 100欧 ,我的串口电平进场这样使用,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网友:
BSS138可以

Vgs 门限电压很低

网友(2020-01-14):
引用 网友C:
mos 型号需要更换为 2sk3018, 另外 r3 可以改为 100欧 ,我的串口电平进场这样使用,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谢谢,特意试了一下,测试频率100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