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跳动的电流用什么仪器测量?

楼主(2019-10-10):
不跳动时刻约4MA,睡眠定时唤醒工作跳动电流万用表测试小于0.6ma,但是总在跳动?
用什么仪器可以评估功耗呢?
库仑计?
价格小于500,有得不?

网友A:
是自己设计的pcb的功耗吗?如果是为何不改个测试版的程序,将每个不同电流的阶段时间拉长,然后测量电流,再算出总的综合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自己设计的pcb的功耗吗?如果是为何不改个测试版的程序,将每个不同电流的阶段时间拉长,然后测量电流, ...

是的。
知道全速运行的电流,睡眠、唤醒的时间,然后安时间比列计算平均电流吗?
我觉得不准,所以想买个仪表测一下。

楼主:
有无具体型号?

网友:
示波器电流钳

楼主:
示波器怎么测?
电流钳恐怕不行,电流太小。

网友:
用电容作为电源供电,隔一段时间测下电压。

网友:
如果自己做测试仪器,采样后的电流进入ADC按时间积分,得到数值,事先用恒流标定比如采样1s的数值做参考,两者比较得到mAh的数据

网友B:
示德就有专门的仪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示德就有专门的仪器啊

是什么仪器?

网友:
别问了,那仪器最低端的也要在你的价格上乘以100.

网友:
N6705C我用过的最适合的,没有之一!

网友C:
超级电容,积分的方式测量放电量,大概是最便宜的方案了
那些源表什么的好用但是用不起

楼主:
参考其它帖子,已经买入X-NUCLEO-LPM01A。

网友D:
楼主需要的是这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需要的是这个:

这个,应该50个500也搞不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应该50个500也搞不定吧,

那只能买里面的一个电源模块,总共(加上位机软件)得200多个。

楼主:
可以测试了,使用了主板3V供电。
实际我目标板子需要5V供电的,还在摸索使用中。

楼主:
仔细看了一遍,最好只能使用板供的3.3V。
只能粗略评估我的板子功耗(板子是宽电压,能工作但实际最高功耗没测得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超级电容,积分的方式测量放电量,大概是最便宜的方案了
那些源表什么的好用但是用不起 ...

有没有这方面应用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