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压降压电路中一个器件

楼主(2019-10-10):
客户提供的一个样品让我帮忙分析其中有一个高压300V降压到5V给单片机供电的电路,其中有个器件通过丝印无法查询到初步估计为三极管或者MOS。但不敢确定,所以请坛友们帮忙看看分析分析原理。
  器件丝印为:10J111   位置Q1。

网友:
看上去像高压dcdc,印象中见过3pin的国产ac-dc芯片

网友:
TOP221这种的东西?

网友:
肯定不是三极管或mos,而是dc-dc,类似这种lnk305

别纠结具体的器件了,只要能解决问题

网友:
补充一下。我不是做电源的,但感觉楼主抄的这个电路有点危险,前面进来就直接参考GND了?

网友:
非隔离ACDC芯片,危险

楼主:
这个是手持恒温烙铁的供电电路。我开始也认为他是DC-DC芯片,但是网上没找到类似的芯片。按原理来看我怀疑他是三极管或者MOS的线性降压。

楼主:
找到一个类似的芯片 型号为:FT8430

网友:
你可以参考一下WS9420

网友:
高压非隔离DCDC无疑,只提醒楼主一句,调试测量时注意人身安全,还有下载器笔记本等设备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