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MOSFETs会同时坏的原因请教?

楼主(2019-10-11):
电路中的两个MOSFETs会同时坏,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理论上通过变压器进行相位控制,两个mosfets比较不容易直通吧?
用万用表没有测试出异常,但猜测频率高的情况下有些器件性能变坏了
谢谢啊

网友A:
工作条件都不说  让大家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条件都不说  让大家猜吗?

这个是通过ucc25600来驱动初级线圈,然后次级线圈得到启动电压来启动两个mosfets 管。

加在mosfet上两极的电压有380伏左右

网友:
能够正常工作吗,我怎么看都是两个同时导通呢

网友:
示波器看看驱动波形,这东西靠猜哪能有这么好运气懵对啊

网友B:
ucc25600带死区控制的,应该不会,看看其他地方

网友:
先烧了其中一个,烧到DS通了,另一个到了时间导通,然后就直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ucc25600带死区控制的,应该不会,看看其他地方

我猜测是接栅极上的电阻或二极管性能下降了,导致关断不及时而产生了直通

不知道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猜测是接栅极上的电阻或二极管性能下降了,导致关断不及时而产生了直通

不知道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吗? ...

有一些可能

您可以看看正常工作时MOS管的温度高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