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可喜可贺 KiCad 支持中文了

楼主(2019-10-11):
KiCad 是一款开源的 PCB 设计软件。

开源世界离不开广大的贡献者,在 2019-10-05 有看到志愿者贡献了中文支持。

源代码日志:

开源 KiCad EDA 中文资料收集整理
https://www.cnblogs.com/F4NNIU/p/KiCad.html

网友:
KiCad的易用性怎么样?和AD区别大不大,还没有用过。

网友A:
哈,好棒,不知道下一个版本节点是什么时候?

楼主专注kicad三十年啊

网友B:
在pcb和sch中都可以放中文了是吗?

网友:
试用了一下,做了个小板子,感觉还行,挺好用的

网友C:
我试了一下,感觉还是不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好棒,不知道下一个版本节点是什么时候?

楼主专注kicad三十年啊

目前还没看到预计什么时候发布。

因为 KiCad 好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试了一下,感觉还是不习惯。

刚开始都一样,用久了就习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pcb和sch中都可以放中文了是吗?

是的,是的。

都可以放中文了。

网友D:
不容易啊,2009年的bug单,终于实现了,呜~~~

网友:
这真是一个好消息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还没看到预计什么时候发布。

因为 KiCad 好用呀。

现在最希望的是能批量修改属性,哪怕是不同的对象之间。比如同时选择铺铜、走线、过孔,改它们的网络。
有Xsignal功能的话,90%应用应该也能覆盖了。

网友:
这是一个好消息,坐等更新

网友E:
请问下LZ 目前最新的5.14版本就可以支持中文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请问下LZ 目前最新的5.14版本就可以支持中文吗?

正式版都不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下LZ 目前最新的5.14版本就可以支持中文吗?

nightly build应该可以,正式的得等6.0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式版都不支持。

哦,我现在用的就是
Version: (6.0.0-rc1-dev-202-g619e13dc2), release build
这个版本,也不是正式版

网友:
lz 这个中文是需要插件么?能否提供一个下载地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容易啊,2009年的bug单,终于实现了,呜~~~

主要还是中文贡献者太少了。

网友F:
这可真是个好消息,但是感觉KICAD的规则设置太少了,比如铺铜与各种元件焊盘的连接方式不能独立设置。

网友:
如果中文路径都支持就更好了

网友G:
不能批量修改,是我放弃kicad的最重要原因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不能批量修改,是我放弃kicad的最重要原因

文本替换,没有比KiCad更爽的了。

网友:
想学,一直没项目来练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可真是个好消息,但是感觉KICAD的规则设置太少了,比如铺铜与各种元件焊盘的连接方式不能独立设置。 ...

可以直接设置焊盘。

网友:
这个可以有,准备转战KICAD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直接设置焊盘。

奥?!我去试试!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还是中文贡献者太少了。

我装了,最新的 10月10日的这个14324 版本,启动原理图就没有相应,要等差不多10分钟,可能是什么问题?
win10 64bit   家庭版,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文本替换,没有比KiCad更爽的了。

不是这么玩的吧
比如,我要把5V电源部分的30个电容从0805封装换成0603的,其他的电容不动,怎么搞文本替换,不能一个个去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是这么玩的吧
比如,我要把5V电源部分的30个电容从0805封装换成0603的,其他的电容不动,怎么搞文本替 ...

这个可以通过脚本来做

不过kicad定位就是画简单,规模小的板子

网友:
问下,您用的是哪个版本?

网友:
就是字体不怎么好看

网友:
等着下载,没中文很难受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是这么玩的吧
比如,我要把5V电源部分的30个电容从0805封装换成0603的,其他的电容不动,怎么搞文本替 ...

这个我知道,用封装管理器可以批量搞

网友:
图纸上面右下角的中文文件名称显示的是问号,不知道到解决了没有。

网友:
不粗,习惯了比99好用多了

网友I:
请教一下,AD的原理图库和封装库能转换过去么?

网友J:
请教一下,显示字体可以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教一下,AD的原理图库和封装库能转换过去么?

可以转过去,但是会丢失细节~!只能说能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教一下,显示字体可以变吗?

目前只有一种字体。

网友K:
引用 楼主:
目前只有一种字体。

请问哪个版本原理图中文字支持中文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问哪个版本原理图中文字支持中文

目前为开发版,可以到 master 分支下载。

网友:
kicad越来越完善了啊

网友K:
引用 楼主:
目前为开发版,可以到 master 分支下载。

nightly/ 这个目录下的 pcb里面可放置中文了, 但是原理图总是启动不了, 无响应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2019-11-14):
业余玩家准备开始用的,奈何画第一个封装就软件崩溃了两次,第二次还是在马上就要画完的时候

不知道是不是对AMD支持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K:
nightly/ 这个目录下的 pcb里面可放置中文了, 但是原理图总是启动不了, 无响应 不知道什么原因 ...

同样的困惑!+1
启动原理图就没有响应,要等差不多10分钟,可能是什么问题?
win10 64bit   家庭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样的困惑!+1
启动原理图就没有响应,要等差不多10分钟,可能是什么问题?
win10 64bit   家庭版,   ...

win7 也不行,下了好多版本都不行

网友:
6.0版本什么时候出

网友(2020-04-02):
怎么切换到中文呢,preferences 下 set language 好像没啥反应

网友(2020-07-02):
看起来很不错,这就下载试试

网友:
KiCAD好使吗,AD现在在找公司麻烦,但是公司又不想买

网友:
但是PCB库里的中文不能显示,原理图封装里也不能正确显示,但是导出BOM里显示是正常的

网友:
顶一下,希望多出一些国产的软件。AD太烦了,时不时的来个恐吓电话或者邮件。
现在我都要求部门的工程师使用嘉立创的EDA软件了(我们主要是画两层板子,够用了)

网友:
感觉还可以

网友(2020-12-23):
昨天下载了最新开发版,安装后试用,确实可以放中文字了,虽然字形不太美观,但可以满足使用,运行正常,只是开发版不带帮助,可以先安装稳定版,然后覆盖安装开发版,即可正常使用帮助。

网友(2021-03-18):
大神,你好,能否提供一个下载的网址啊?

网友:
是更新了6.0么?

楼主:
还没有发布哦。

网友L(2021-05-06):
引用 楼主:
是的,是的。

都可以放中文了。

请问下sch和pcb怎么放置中文文本?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问下sch和pcb怎么放置中文文本?

目前需要 v5.99 版本。

网友(2021-10-19):
引用 楼主:
目前需要 v5.99 版本。

好吧,我一直用的稳定版本。
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