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电动螺丝批

楼主(2019-10-11):
主要用来紧固塑料件
螺丝直径1.5到3mm范围
塑料材质是ABS+PC
请帮忙推荐一款能应用于这个范围的电动螺丝批

前两天从东哥家买了一个博世的,力矩调到最小还是直接拧滑丝了

网友:
专业的有HIOS    阿特拉斯

网友:
你需要的是一款合适的批头......

网友A:
一直不解为什么叫电批

网友:
得用电子厂生产线上那种,可以垂吊来用的。不要选择像木工、电工用的那种。弄不清楚先搜索二手的,然后可以很多工厂淘汰的,然后可以看到力矩参数范围……

一般像手电钻,通常力矩都不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直不解为什么叫电批

电批,电动镙丝批。对应的还有气动镙丝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批,电动镙丝批。对应的还有气动镙丝批

如果与螺丝刀对应,不应该叫电动螺丝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与螺丝刀对应,不应该叫电动螺丝刀吗?

螺丝刀、螺丝批,叫法不同而已,就像电机与马达

网友:
就买那个叫 芝浦 牌子的就行,我有十几个呢,无刷冲击扳手   159元买的,工人用的很满意。

网友:
工厂用的台湾himax电批,虽然不是天天用,隔三差五的会用,到现在有10年了,除了旧点,换过电刷和电动开关,其它都挺好

网友:
上张图片,当时某宝这个都要2k多的,现在1k左右了

网友:
宜家的力可以调到很小,
其它很多牌子的,力调到最小,有时候都觉得力太大

楼主:
气动的是不是可以调节到更小一些?
没对比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气动的是不是可以调节到更小一些?
没对比过

阿莫推荐的宜家的那款,力可以调到非常的小,其它牌子我还没有碰到可以调到这么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阿莫推荐的宜家的那款,力可以调到非常的小,其它牌子我还没有碰到可以调到这么小的 ...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67896&highlight=电钻

就是这款

网友:
小日本的好握速?咸鱼上很多卖的,这玩意买二手的就行吧

网友:
闲鱼淘HIOS,BL-5000,成色不错,250左右。

网友:
要无线的还是带线的?
带线的 802什么的应该很常见吧
不带线的可以看看我的,手里有几把准备回血

网友:
BL2000 你值得拥有

网友:
做下测试,看到底需要多大扭矩。知道需要的扭矩,再来选就容易多了,各个价位都有

网友:
翻下我的帖子,目前来说找到满意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