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容降压电路,请大家帮忙分析下看看

楼主(2019-10-11):
一般看到的阻容降压的图都是图2的样子。图片1的阻容降压电路图有什么隐患么?现在用的是图1的图,用5V稳压二极管,开机会烧芯片。但是分析不出是什么问题。请大伙帮忙解惑下
ALL文件是现在用的图

网友A:
芯片是怎么个烧法?

网友B:
D2需要使用稳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是怎么个烧法?

电路只要一个单片机控制个可控硅和一个led灯。现在是个别上电就坏了,比较多的是,快速重复上电,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2需要使用稳压管。

后面在芯片前面有另外放了一个稳压二极管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路只要一个单片机控制个可控硅和一个led灯。现在是个别上电就坏了,比较多的是,快速重复上电,就坏了 ...

按图2的接法测试一下看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图2的接法测试一下看有没有问题

现在是几个板就出现一个坏的,概率挺大的,分析不出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这个是恒流架构,建议你直接阻容降压到12V,通过三端稳压管降压给IC。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面在芯片前面有另外放了一个稳压二极管的

放在芯片前面比不上D2换成5V1

网友:
200k那个换1m金属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不安全的电路,你也敢用

怎么不安全,说说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是几个板就出现一个坏的,概率挺大的,分析不出是什么原因

把0.64uF换成0.56uF或0.47u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0.64uF换成0.56uF或0.47uF

这个电容如果太大,不是会损坏二极管么,但是坏的那些板子里面,二极管都没坏啊

网友:
你就不能换个4.7V或者4.3V的稳压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容如果太大,不是会损坏二极管么,但是坏的那些板子里面,二极管都没坏啊 ...

二极管比IC耐艹

网友:
可控硅和单片机不共地,就不能这样直接端口驱动,直接驱动就会有电流倒灌进IO口,导致单片机损坏,像这种不共地的情况一般加光耦来隔离驱动可控硅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是几个板就出现一个坏的,概率挺大的,分析不出是什么原因

给你一个参考!

网友:
感觉是 开机  瞬间电流过大的原因    可以再加一个限流电阻    再加个压敏电阻试试  给你一个图

网友:
一个思路,遥控风扇很多这样的阻容降压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你一个参考!

这个图好像跟我的那个差不多啊

网友:
可控硅 A2 A1的接法有差别的,细看一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