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不用输出电容的LDO

楼主(2019-10-11):
如题,或者其它稳压管,可以不使用输出电容的。

网友A:
LDO应该都可以不需要啊,只要你能接受电压波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LDO应该都可以不需要啊,只要你能接受电压波动就行

应该不止电压波动这个问题,还有上电或者负载变化时的过冲,也是很吓人的,直接要IC的命

网友:
引用 网友A:
LDO应该都可以不需要啊,只要你能接受电压波动就行

你对LDO的理解不对,有些LDO,输出电容是电路必备的一部分,LDO不是7805

网友:
xc6504 这个可以

网友:
好奇什么场合有这样的要求?

网友:
居然还真有不需要输出电容的

网友B:
很是好奇为什么有这种需求?难道是空间太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是好奇为什么有这种需求?难道是空间太小?

可能有安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是好奇为什么有这种需求?难道是空间太小?

104电容总涨价

楼主:
厉害,还真有。。
回复上面几位,是用在优先上电的外设上的。

网友:
强强强     ——补充长度

网友:
本来想说LDO怎么能不用输出电容呢,环路怎么稳定,谁知道还真有不需要输出电容的

网友C:
并两个473吧! 设计时占两个位! 104涨价时焊两个473,不涨价焊一个104 破解104涨价问题!

网友:
有的LDO内部集成的有小电容啊,不过最好自己外加放心点

网友:
涨姿势了,LDO还能这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VOUT后带开关的LDO也行吧?

不用那么麻烦  找个使能端的LDO就行  需要延迟启动的在使能端加个阻容电路   比取消输出电容还好用

网友:
长知识了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并两个473吧! 设计时占两个位! 104涨价时焊两个473,不涨价焊一个104 破解104 ...

然后473也涨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