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铅焊丝用纯锡好,还是含松香的呢?

楼主(2019-10-11):
网上看到无铅焊丝,含锡量有好几种配置,如46%,63%,99%,
买哪种好呢?你们一般用哪种焊丝的

网友A:
一直用的是  Sn99.3Cu0.7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用的是  Sn99.3Cu0.7

你不喜欢含松香的焊丝么

网友B:
除了99的,另两种就是含铅的
肯定要有助焊剂
推荐用无铅含银3%的

网友:
含锡量63%的是有铅的吧,剩下的37%是铅,要是铜或者银的话贵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99的,另两种就是含铅的
肯定要有助焊剂
推荐用无铅含银3%的

46%,63%含锡量,无铅的,不是表示松香分别占56%和37%?

网友C:
引用 楼主:
46%,63%含锡量,无铅的,不是表示松香分别占56%和37%?

应该松香是不算在含量里的,比如前面的Sn99.3Cu0.7有可能说的是金属成分,并不代表它没有松香等助焊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松香是不算在含量里的,比如前面的Sn99.3Cu0.7有可能说的是金属成分,并不代表它没有松香等助焊剂 ...

你用的什么牌子焊丝呢?
某宝卖家说63%表示焊锡,其他都是松香

网友B:
引用 楼主:
46%,63%含锡量,无铅的,不是表示松香分别占56%和37%?

不是,助焊剂是不算在金属成分之内的,是额外的,通常在2%左右,随便找张照片,flux指的就是助焊剂
锡丝通常都含有锡,并且是两种金属的合金,比如锡和铜、锡和铅,所以可以只标明一种成分的含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助焊剂是不算在金属成分之内的,是额外的,通常在2%左右,随便找张照片,flux指的就是助焊剂
锡丝 ...

无铅焊丝,锡含量63%,另外37%是什么,难道是铜
可是价格不贵啊,卖家说了另外37%是松香
好吧,我买的是杂牌焊丝
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焊丝?

网友D:
引用 楼主:
无铅焊丝,锡含量63%,另外37%是什么,难道是铜
可是价格不贵啊,卖家说了另外37%是松香{:shocke ...

哪有63%焊锡量的无铅焊锡?可以发个链接看看吗?可以去盘一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有63%焊锡量的无铅焊锡?可以发个链接看看吗?可以去盘一盘。

自己看

网友E:
这就没写是无铅的,那就是有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就没写是无铅的,那就是有铅的

标题写无铅的

网友:
去看了一下,看了买家评论,是东莞中实焊锡有限公司的产品。
评论里照片有两种,一种是蓝色的,这种其实是有铅焊锡,也就是63%含锡量那种。
当然也有人买的99.3%含锡量那种,那种是绿色的,是无铅的。
一般焊锡丝的松香含量在1.5~2.2%的样子。而且并没算在合金成分内。
常用的183摄氏度熔点的焊锡就是63%的锡+37%的铅,而松香含量是说的占总重的百分比.打个夸张点的比方,就算50%的松香含量,合金里的锡和铅比例还是63:37。

网友:
何必咬文嚼字呢,显然是有铅无铅的链接放在一起卖。63%是有铅的,,这是基本常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用的什么牌子焊丝呢?
某宝卖家说63%表示焊锡,其他都是松香

松香一般是2%,sn67表示锡是67%,铅大约35%,熔点180度,手焊比较好。sn99无铅的熔点高,手焊不友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松香一般是2%,sn67表示锡是67%,铅大约35%,熔点180度,手焊比较好。sn99无铅的熔点高,手焊不友好 ...

大胡子手焊也用含铅焊丝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