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W_LED灯珠损坏只能微亮的原因?

楼主(2019-10-11):
最近,床头的用了几年的3*1W灯珠出现损坏的情况,对此感兴趣,有没有谁知道原因。

描述如下:
3W灯是铝散热器(几年前的都这样),内置隔离恒流驱动,3*1W串联,工作一段时间后开始闪烁。
拆下来测量单颗灯珠,设置12V限流200mA,有的能高亮,有的只能微亮。高亮(正常)的灯珠工作电压是3.x V,坏掉的仍旧是12V而且电流非常低。
因为是3颗串联,用电源加载后整个灯只能微亮,更换坏掉的灯珠后,测量,整体只有9.5/9.6V的样子。

下图的样子,顺便问一下这种铝散热器是不是比现在常见的塑料货要好

网友A:
可能灯珠是好的,驱动坏了。。这个驱动电流应该是3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灯珠是好的,驱动坏了。。这个驱动电流应该是350

有逐个测试哦,限流测试的,坏掉的只能微亮。
正常的就是3.xV的电压

网友:
灯珠坏了一颗,现在东西越做越廉价

网友:
灯珠坏了(光衰了),电源正常。

网友B:
楼主买的LED算是非常良心的了,做工不错,焊点均匀

只需要几毛钱就能修好,我都是买了100只灯珠备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买的LED算是非常良心的了,做工不错,焊点均匀

只需要几毛钱就能修好,我都是买了100只灯珠备用 ...

led一般般。我遇到过很多,国产货上面的透镜受点力就会损坏灯芯(其实是引线)。我们因为应力问题挫伤了上百个灯了。。

网友:
确定是LED灯珠的问题。
是金线脱落的问题,早期的防流明灯珠基本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led一般般。我遇到过很多,国产货上面的透镜受点力就会损坏灯芯(其实是引线)。我们因为应力问题挫伤了 ...

这种铝基板的工艺,焊接有要求,烙铁温度低了,焊不动;温度高了,烫的时间稍微有点长就容易把支架内部变形,金线脱落。

网友:
我这还有一大堆这种灯珠,正白/暖白都有,上次自己做个东西买多了,如果要我可以寄点给你备用。

网友D:
刚刚看了下,办公室只有这种白光的,6000K左右的色温。

网友B:
引用 网友C:
led一般般。我遇到过很多,国产货上面的透镜受点力就会损坏灯芯(其实是引线)。我们因为应力问题挫伤了 ...

是的,要说国内一些厂灯芯是进口的,自己就bonding个金丝,加个透镜,不会太难,但还是毛病多多

我买了100只湾湾产的,质量要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刚看了下,办公室只有这种白光的,6000K左右的色温。

您买的这种是两根金丝的,质量应该不错

网友:
这种灯的灯珠中间圆盘没焊接,散热不好。我自己以前做户外灯,把中间用锡浆焊接了,一直用到现在没坏

网友:
这种封装的基本上快淘汰了, 换个贴片的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是的,要说国内一些厂灯芯是进口的,自己就bonding个金丝,加个透镜,不会太难,但还是毛病多多

我买了1 ...

之前在假货宝买过不少家用灯具,买来时都挺亮的,但大多撑不到一个月就变得很暗,有些几乎不亮了。
拆开来看,就两种状态,不是驱动坏了要不就是将 LED 超规使用!真是不知道为何非得要超规使用才能卖呢?
我十年前买国产亿光的 9W 暖白光高 CRI 的 E27 LED 灯四颗给家里餐厅的餐桌上方灯具内使用,天天用也几乎没感到有光衰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之前在假货宝买过不少家用灯具,买来时都挺亮的,但大多撑不到一个月就变得很暗,有些几乎不亮了。
拆开 ...

亿光当然质量好了

您说的LED超额使用问题也是很普遍的,厂家一方面想降成本,另一方面又要兼顾亮度,寿命就不好保证

问题是你LED做的再好,也不如炒几套房子搞搞金融,何必用心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亿光当然质量好了

您说的LED超额使用问题也是很普遍的,厂家一方面想降成本,另一方面又要兼顾亮度,寿 ...

是的,就是因为 LED 目前超额使用太普遍,想要买到一套品质好的产品,有时还真是需要一些人品啊!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