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SD测试细节操作

楼主(2019-10-11):
最近自己的一款产品,自己实验室测试不通过,找了几个外援EMC大牛,最后建议我们按照测试标准来,但目前我们对标准的解读,内部有一些分歧,看看各位大牛怎么看的???

①设备类型:网络设备,有4个RJ45金属网口;
②ESD目标等级:接触:4级-8kV;                空气:4级-15kV;
③现状:空气放电全部OK;                        RJ45金属外壳,接触放电,5kV不通过(只能通过4kV);
④测试方法(重点描述接触,空气略过):        静电枪10Hz频率连续放电模式,测试过程中,静电枪头在RJ45外壳上滑动(边滑动边放电测试);

⑤测试几个重点细节:
        A):10Hz连续放电,枪头在金属上滑动,最高只能通过:5kV接触放电;        失效模式:DDR操作错误,CPU死机(没有硬件看门狗);
        B):10Hz连续放电,枪头固定在金属上测试不滑动,更换测试点,先停止放电再更换,最高只能通过:6.5kV;                失效模式:等同;
        C):1Hz连续放电,枪头在金属上滑动,可以通过:9kV接触放电(最高等级未测试);
        D):1Hz连续放电,枪头固定在一点测试,然后再更换下一个点,可以通过:9kV接触放电;

求问:
        ①ESD接触放电测试,认证机构测试中,是必须≤1Hz进行认证测试吗?标准上有写:连续单次放电之间的时间间隔建议至少1s,这个建议只是建议?还是必须至少1s以上间隔???
        ②接触放电测试,过程中,静电枪头允许在金属表吗滑动吗?        专家反馈:滑动过程中,有拉弧现象,不符合接触测试的标准;

网友A:
接触放电:抢头固定一点,测完移到下个点,频率1HZ。外面3C认证一直这样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触放电:抢头固定一点,测完移到下个点,频率1HZ。外面3C认证一直这样搞

OK,谢谢你

网友B:
学习了,能分享一下,网络设备过静电,有哪些要注意的吗?我打算做个网络通信,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能分享一下,网络设备过静电,有哪些要注意的吗?我打算做个网络通信,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

首先,要看你的设计架构,和成本要求;

我们工业级,都是隔离,也有PE接地位置,主要就是接地设计,还有入口的ESD防护、滤波;

如果手持设备,没有所谓的PE接地,设计就不太一样了;有的太看重成本,可能连隔离都没有,那就需要ESD防护器件和滤波处理更好,

在没有实际的设计做分析的话,很难说某一种方法可行。

但是,一般EMS性能就是:TVS、压敏、X、Y电容,滤波,共模、差模电感,磁珠等等;

网友C:
没有接地的设备,静电测试接触放电是一个点一个点测,静电枪打一下,用毛刷刷一下进行放电,再开始下一次。±电压各打10下(待确认),频率好像是1HZ;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接地的设备,静电测试接触放电是一个点一个点测,静电枪打一下,用毛刷刷一下进行放电,再开始下一次。 ...

谢谢,很专业。  我们自己测试频率定位:10Hz,很难过。

网友:
滑个毛子。。。。。

网友D:
我们之前都是 1Hz的频率打,自己测试 划着测,QA测试时会固定点。打5下 用毛刷刷一下。
认证测试也是1Hz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之前都是 1Hz的频率打,自己测试 划着测,QA测试时会固定点。打5下 用毛刷刷一下。
认证测试也是1Hz打 ...

好嘞,谢谢你,记住了。

网友(2020-08-04):
按照标准里面推荐的来就可以了.
注意要控制湿度.
30~60%R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