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CDC 降压转换 LM2841 开关信号异常”

楼主(2019-10-11):
大家好,在测试时,轻载的情况下,发现LM2841的SW引脚波形异常有震荡,后端负载约为10mA

1、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求分析?
2、有什么危害!
3、电感该怎么选择,加大感值或增加电感的体积(感值不变)?

网友A:
轻载这样是正常的,不是这样才不正常

网友B:
C17的值是如何确定的?

最好上PCB照片,才好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C17的值是如何确定的?

最好上PCB照片,才好分析

手册上写的内容如图片,不过参考设计多是0.15uf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轻载这样是正常的,不是这样才不正常

为什么有震荡的波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册上写的内容如图片,不过参考设计多是0.15uf

输入23
输出7

C17按datasheet上0.15uF足矣,排除布线问题,换电容看看

网友C:
好像叫非连续电流模式,涉及到开关电源的基础理论
原来用过lm2596也是这样。像这种低成本的开关电源纹波要做低不容易,所以我早就把它抛弃不用了,高端一点的dcdc没有这样子的。非专业人士,请后面大侠给楼主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叫非连续电流模式,涉及到开关电源的基础理论
原来用过lm2596也是这样。像这种低成本的开关电源纹波要 ...

那这是正常的波形咯?

楼主:
换100nf 多没有效果

网友B:
输出电流多大?电感是不是体积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电流多大?电感是不是体积太小?

负载就一个MCU耗电大点,飞思卡尔的M0,大概就10ma左右;
电感是小体积的封装的22uh lps 4018 系列;尺寸  4.0 × 4.0 mm footprint; less than 1.8 mm tall,

电感体积大会好些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负载就一个MCU耗电大点,飞思卡尔的M0,大概就10ma左右;
电感是小体积的封装的22uh lps 4018 系列;尺寸  ...

电感没问题还有余量

应该是负载较轻,电源的频率高,只要是输出纹波不大,可以不用理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感没问题还有余量

应该是负载较轻,电源的频率高,只要是输出纹波不大,可以不用理会 ...

大侠,为什么不理会就可以了?这个波形为什么会出现的呢?很想知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侠,为什么不理会就可以了?这个波形为什么会出现的呢?很想知道

大侠不敢当,

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电容电感二极管都不是理想的,都有其他的寄生参数,在高频的情况下,表现出振铃

只要芯片不发热,EMI在范围内,不用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有震荡的波形?

https://blog.csdn.net/zhy295006359/article/details/79054258

网友:
可能是负载太轻了,处于香味驱动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侠不敢当,

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电容电感二极管都不是理想的,都有其他的寄生参数,在高频的情况下 ...

好的,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log.csdn.net/zhy295006359/article/details/79054258

好的,非常好的文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