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从原厂买到0402封装高亮LED灯,2分钱以内,谢谢

楼主(2019-10-11):
我需要高亮的红色LED 和绿色 LED。0402封装
数量比较大,在电商买大概要13分左右。淘宝上看30元3000个,但担心不靠谱。
想从原厂买。

请注意,高亮,0402,希望2分钱左右,哪位有渠道给介绍下,谢谢。

质量要有保证,每个板子就要3000颗,有一颗坏的就得返工。

网友:
找亿光代理就好了。国内光宝做的也不错

网友:
单板3000个,你面临的更大问题是亮度一致性的问题,要原厂给你分bin才行。这种应用根本不能考虑一般供应商。

网友:
0402,
2分钱左右,估计价格不够

网友:
想问一下LZ,一个月用量有多少?
听一个亿光产品代理销售的朋友说,看量定价格,
看他的意思,可能有得做

网友A:
每个板子就要3000颗,有一颗坏的就得返工。

必须是一线大厂才行,日亚、亿光、首半之类的,而且焊接工艺也要注意

这个量找厂家不至于,找代理商肯定没问题

先找总代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每个板子就要3000颗,有一颗坏的就得返工。

必须是一线大厂才行,日亚、亿光、首半之类的,而且焊接工艺也 ...

话说从pcb背面焊接应该可以避免吹坏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话说从pcb背面焊接应该可以避免吹坏的情况。

就是,对于LED,用加热台是最好的焊接方式

我以前用简易的铁板烧都极少遇到焊坏的

网友:
现在,电商卖的东西,还是较贵。还是代理商,有优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每个板子就要3000颗,有一颗坏的就得返工。

必须是一线大厂才行,日亚、亿光、首半之类的,而且焊接工艺也 ...

这些厂的两毛都买不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些厂的两毛都买不到。

您是内行人,楼主也是,但老板肯定有成本压力

只能说这不是渠道好货源好就能解决的问题,楼主要来权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是内行人,楼主也是,但老板肯定有成本压力

只能说这不是渠道好货源好就能解决的问题,楼主要来权衡了 ...

0402中山这边做的少,价格应该也没有什么优势。
2835/0.2W的2分钱左右还是有机会的 。

网友:
一直不说量怎么去谈价格?

楼主:
估计最初一个月100块板子,后面大概一个月1000到2000块板子,量不大。每个板子上3000个灯。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对我都很有帮助。我只好依据时间顺序送上30莫元了。

网友:
我想看看 3000个led的板子啥样的

网友:
0402一包好像是5K还是10K来的,其实也不算大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