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最近使用AD7124,分享一下心得

楼主(2019-10-11):
背景:公司之前的产品是采用AD7793,话说这个芯片稳定性和精度表现都很不错,但是采样率有点低,而且听ADI的技术人员说快停产了AD7124是AD7793的升级产品,未雨绸缪做个实验测试一下。之前发了一个关于AD7124的提问贴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18644-1-1.html?_dsign=7e6c2407  由于各种原因调试过程坎坷,现在终于调通,分享一下调试注意事项和源代码,希望对坛友有用。
先吐槽一下ADI的驱动程序写的真的有点繁琐。
1,ADI技术人员说SPI通讯速率尽量不要大于5M,但是实测STM32F103,短线情况下9M通讯正常。再快就出错了。刚开始测试可以慢一点,具体SPI的配置就不多说了,看代码。

2,SYNC拉高即可,拉低的话不转换。注意AVDD范围是2.7~3.6V 做测试的时候不小心接了5V,竟然没烧还能用~~

3.有好多网友用官方驱动发现无法通过ADC_CONTROL寄存器控制内部基准,设置完以后,读取其他寄存器数据正常,唯独该寄存器读取为0.解决方法:寄存器写入的时候前后加10ms左右即可,太快会导致control寄存器写入失败。具体原因没有深究。
所以对芯片初始化完成后务必要重新读取寄存器看是否写入成功。(此功能已在附件代码里加入了)

4.注意选择参考电压,如果选择外部参考电压,首先保证外部连接了外部基准;如果选择内部基准,要保证ADC_CONTROL寄存器里把内部基准电压打开。否则的话转换会失败,结果出错。为了测试方便刚开始可以选择AVDD为基准。

5.附件代码是基于STM32F103C8T6的完整工程可以直接用,想懒省事可以直接用到STM32F103RE等,嘿嘿~~
ret = AD7124_Setup(&ad7124, AD7124_SLAVE_ID, (ad7124_st_reg *)ad7124_regs);
该函数完成芯片的初始化设置。新加入了读取所有寄存器的功能,仿真可以看到。
ad7124_regs.c这个源文件里有配置所有寄存器的数据,可以直接修改。新加入各种不同功能的配置数据,需要哪个直接把注释符号去掉使用,同时加了注释。

6.AD7124-4 和AD7124-8程序基本通用

网友:
用起来还有这么多问题要注意

网友A:
哇,顶下。还一直想汇总好7124-4应用有关的,谢谢分享。坛内有需要紧急评估这颗未来爆款ADC的样片,可以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顶下。还一直想汇总好7124-4应用有关的,谢谢分享。坛内有需要紧急评估这颗未来爆款ADC的样片,可以联 ...

欢迎交流  之前喜欢用TI的AD片子,最近慢慢发现就精度而言ADI的还是要好一点的

网友:
看参数是不是可以DIY个六位半?

网友B:
14年年底  从AD549+AD7799换成ADA4530+AD7124 当时资料真难找

网友:
现在除非是特别要求高的需求,我都不用进口骗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欢迎交流  之前喜欢用TI的AD片子,最近慢慢发现就精度而言ADI的还是要好一点的 ...

这个虽然我是利益相关者,但还是要“客观地”表示赞同。
晚点我将坛内参与讨论AD7124-4/8,有关回复的链接,都汇总过来,让使用者得到“一站式”的体验,呵呵~

网友:
嗯,AD7793芯片测试了好多,第三个通道值无法读出,浪费了我好多时间和精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14年年底  从AD549+AD7799换成ADA4530+AD7124 当时资料真难找

ADA4530实测效果咋样?我一直都在用ad549L,之前试过LMC6001,不知道是不是没用好,没什么效果。

网友:
AD7793我们也用过不少

网友:
这颗芯片有啥优势?

网友C(2019-12-11):
话不多说   先谢了   之前帮别人写过    调试通过  现在自己要用   结果代码找不到了

网友(2020-06-22):
引用 网友C:
话不多说   先谢了   之前帮别人写过    调试通过  现在自己要用   结果代码找不到了 ...

关于AD7124我能质询一些问题吗 最近这个芯片调试了1个月了 始终有问题
QQ:1348641575

网友:
正在调试,非常感谢

网友D(2020-08-14):
正在用7124做信号采集,学习一下,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在用7124做信号采集,学习一下,感谢感谢

配合新帖使用,效果更好

[原创/开源]重写AD7124驱动,所有寄存器可直接单独配置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7381-1-1.html

网友(2020-09-30):
请问,有人用过7124-4的评估板吗?为什么我用评估板测得的温度比实际的高出不少?

网友(2020-11-01):
正在调试,感谢分享

网友(2022-01-08):
mark 7124 123

网友E(2023-02-17):
吐槽一下,最近调试总是和万用表量的差几个mv,反应到pt1000上就是好几度的误差,不知道咋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吐槽一下,最近调试总是和万用表量的差几个mv,反应到pt1000上就是好几度的误差,不知道咋回事 ...

校准啊

网友:
稍高一点的时候都回归到电阻和基准上了,没有好的电阻和基准芯片分辨率高也没什么用

网友:
这个芯片还行, 有个-8的腿真是多,就是一度不太好买。

网友:
AD1256也很爽

网友E:
pga选的1倍放大,出厂校准过了吧?
另外外部ain0-ain15都接了外围电路,校准是不是得断开才行?
请赐教

网友F:
引用 网友E:
pga选的1倍放大,出厂校准过了吧?
另外外部ain0-ain15都接了外围电路,校准是不是得断开才行?
请赐教 ...

是否输入缓冲没开,使得输入阻抗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否输入缓冲没开,使得输入阻抗低了?

不是,RefBUFF和AINBUFF分别都使能或失能过。目前就是电路里面有个headroom没接,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G(2023-07-28):
请问AD7124如果用外部基准   基准电压能低于1V吗   网上有人说低于1V会有问题   请问真是这样吗?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AD7124如果用外部基准   基准电压能低于1V吗   网上有人说低于1V会有问题   请问真是这样吗?  谢谢 ...

REV.B版datasheet明确写了最小1V
REV.D版写的最小0.5V
* These specifications are not production tested but are supported by characterization data at the initial product release.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手册明确写了最小1V了呀

这样这芯片都不能用来做PT100的4线恒流源测电阻   参考电阻乘以1mA恒流电流得出的参考电压肯定小于1V啊   太鸡肋啦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样这芯片都不能用来做PT100的4线恒流源测电阻   参考电阻乘以1mA恒流电流得出的参考电压肯定小于1V啊  ...

网友:
从来不信芯片自己的电流源,也根本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