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Cyclone IV E的MSEL配置管脚接2.5V还是3.3V?哪个更好?

楼主(2019-10-11):
如题,配置方式选择AS standard模式

1、正点原子及其他开发板这个脚都是接2.5V(VCCA),为什么呢?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接3.3V呢?第二张图中明明写着3.3v呢?
2、handbook中关于配置的选择时却写着要接3.3V
3、handbook的 single-device AS Configuration中备注中却写着接2.5V(VCCA)
4、管脚描述文档中写着接2.5V(VCCA)

管脚高电平时,MSELx到底接2.5v呢还是3.3v呢?(理论上都可以,因为2.5v也已经是高电平了,满足了要求)

编辑原因:重点数字加了颜色

网友A:
msel一定要接VCCA(2.5V)
config voltage是指config pins所在bank的VCCIO以及config器件的VCC,2.5V、3.0V、3.3V 3选一,要跟msel的接法对应。

网友B:
楼主理解错误,见二楼

楼主:
引用 网友A:
msel一定要接VCCA(2.5V)
config voltage是指config pins所在bank的VCCIO以及config器件的VCC,2.5V、3.0V ...

MSEL 在bank 6,VCCIO6 我接的是3.3V,见下图,配置芯片用的EPCS4,接的3.3V。

综上,下面的图就和接2.5V对不上了啊,,, 我还是不理解为啥要接2.5v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理解错误,见二楼

还是不能理解,能否解释的直白点呢,谢谢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能理解,能否解释的直白点呢,谢谢先

msel一定要接VCCA(2.5V)
解释:也就是msel要么接GND、要么接2.5V

config voltage是指config pins所在bank的VCCIO以及config器件的VCC,2.5V、3.0V、3.3V 3选一,要跟msel的接法对应。
解释:FPGA与配置芯片接口的那些管脚所在的bank的VCCIO

楼主:
引用 网友B:
msel一定要接VCCA(2.5V)
解释:也就是msel要么接GND、要么接2.5V

我的8个bank的VCCIO都接的是3.3V,,只有VCCA1和VCCA2接的是2.5v,配置芯片和AS下载座都接的是3.3V,没有使用JTAG口

这种情况下,MSEL也要接2.5V吗?如果是的话,这不和下面的这句话冲突了吗?即我的配置脚的bank电压和config器件的电压都是3.3V,那么MSEL也应该是3.3V才对啊。

config voltage是指config pins所在bank的VCCIO以及config器件的VCC,2.5V、3.0V、3.3V 3选一,要跟msel的接法对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msel一定要接VCCA(2.5V)
config voltage是指config pins所在bank的VCCIO以及config器件的VCC,2.5V、3.0V ...

找到了2个人,MSEL接的是3.3V的

1、本坛 3楼: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amp;_dsign=02282372

2、某人的技术分享:http://blog.chinaaet.com/god6of6death/p/31761

网友A:
lz你还是转行吧
msel的0/1组合是用来选择配置电平接口标准的,但是msel本身的1应该是2.5v,而且必须跟vcca同时上电
原因是:vccint/vcca上电之后器件才可以开始配置,器件配置之前要读取msel的状态来决定配置速度和配置电平标准,此后才按msel的设定来开始配置
简单一点来讲msel就跟stm32的boot选择pin作用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你还是转行吧
msel的0/1组合是用来选择配置电平接口标准的,但是msel本身的1应该是2.5v,而且必须跟vcca ...

谢谢指点

msel的功能我理解,但是它的1为什么是2.5v这个我还没有找到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

msel的功能我理解,但是它的1为什么是2.5v这个我还没有找到原因 ...

手册说的很清楚了,msel要么接gnd、要么接vcca,接gnd还是vcca取决于配置方式、配置器件接口电平,你还要找啥原因?我有些搞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册说的很清楚了,msel要么接gnd、要么接vcca,接gnd还是vcca取决于配置方式、配置器件接口电平,你还要 ...

哦,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