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办法避免220v交流接入24v直流?

楼主(2019-10-11):
产品是一块板子,有些二愣子客户不靠谱,没检查的情况下,就将220v交流接入板子的24v直流输入,导致损坏。请问一下大虾,有没有能够通过什么方式避免的这种情况的吗?谢谢!

网友:
印刷提示清晰些,明显些。

网友:
据说有产品等级要求24V端子输入220V不得损坏

网友A:
我记得以前苹果猫说过,一个二极管反并在电源入口两端,接了220就跳闸让他们长记性

网友:
用专用插头 3.5mm的那种电源线 是猪都会知道那是直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以前苹果猫说过,一个二极管反并在电源入口两端,接了220就跳闸让他们长记性 ...

是不是搞个钽电容炸怕他们更好?

网友:
可以在输入端安装个电解,不经过保险的。

网友:
坛内有讨论过485端口,防交流电端接的。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22016-1-1.html
https://wenku.baidu.com/view/6883622f647d27284b73510a.html

网友:
输入端两个二极管+1个保险管

随时炸保险,炸着炸着就老实了

网友:
对,做成一个DC座。。。配一个电源给客户

网友B:
接口可以防呆,

但是永远不能防SB。

遇到大力出奇迹的客户没办法的。

网友:
ptc加舜态抑制二极管,可以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口可以防呆,

但是永远不能防SB。

严重同意

永远不要高估用户的智商

永远不要低估用户的力气!

网友:
输入加上AC/DC检测电路对了再正常上电,可能要加上一个继电器做开关

网友:
卖贵点,坏了不保修。可以避免

网友:
保险丝+TVS+MOV,保险一个卖10块钱,完事

网友:
加过压关断电源电路

网友:
保险丝+压敏电阻+TVS

网友:
之前也有遇到过把24V仪表接了220V, 把220v接了380v,然后就做了:保险丝+压敏电阻+TVS,断路器会跳。或者保险丝会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