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4mm宽,7mm长的PCB,打样不划算,量产又量少,只有20...

楼主(2019-10-11):
在哪里做合适呢?谢谢!

楼主:
只有200只

网友:
拼版做薄片pcb,然后剪刀伺候

楼主:
做薄了会变形。。。。

网友:
想问在哪做就不要发在这个区,谁推荐别的厂家会被封的

网友:
就2,3块钱还纠结什么。200套总共才几百块

网友:
搭车问个问题,有时候会遇到一些特别小的模块,也就8*8mm这么大点,上面的芯片和阻容基本排满了这点面积,板子还不厚,这是怎么走线的?难道多层板,走高阶孔,焊盘上走过孔?线宽搞到3mil? 这是什么技术?

网友:
没问题吧 我在JLC做过5mm*8mm的板子  目测没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