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忙看看三个管脚印字为LA加左旋转90度U的型号是什么

楼主(2019-10-11):
求助,帮忙看看三个管脚印字为LA加左旋转90度U的型号是什么

网友:
猜一个

稳压管

楼主:
猜测是多少V的稳压管?是12V的吗?

网友A:
我同意二楼

不过,查出来是这个

网友:
量一下无信号时的电压,要求不高直接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同意二楼

不过,查出来是这个

就是这个料,帮忙提供型号是多少?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料,帮忙提供型号是多少?谢谢

tl431,拿走不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tl431,拿走不谢

帮忙提供这个图片的网址,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帮忙提供这个图片的网址,谢谢

只有明天问下,我不负责采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明天问下,我不负责采购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