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带使能的工业级SOT-23的线性恒流LED驱动?5V带白光

楼主(2019-10-11):
RT,需要20mA或60mA线性恒流驱动,带白光LED,供电是5V,需要有使能引脚
因为希望亮度稳定,所以不想串电阻用,但还没到依靠检测亮度来反馈的程度
冬天需要抗零下30摄氏度,成本不超过1刀即可
找了下好像都是dcdc的,而且国产那些看前缀就不太敢用
打算拿运放自己搭了,但感觉还是应该上来问一下,感觉应该会有这种东西吧?有就省事了~先谢谢了

网友A:
tl431 电流不够的话加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tl431 电流不够的话加三极管

TL431没使能啊,而且是2.495V还不如用LDO了,5-2.495=2.505V已经不够白光LED的了

网友B:
你参考下,他们家是台积电流片的,我们用他们家的IC做汽车头灯驱动的,挺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参考下,他们家是台积电流片的,我们用他们家的IC做汽车头灯驱动的,挺稳定 ...

感谢,但这个是dcdc的。。

网友C:
LMV324之类加晶体管... 要几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LMV324之类加晶体管... 要几路啊?

2路,运放实现的话,面积较大,但也可,只是在想如果有单个sot23的搞定的话,会很方便,LDO看起来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2路,运放实现的话,面积较大,但也可,只是在想如果有单个sot23的搞定的话,会很方便,LDO看起来也可以 ...

也对, sot23-5的ldo, 加个电阻也就是恒流源了, 还有EN脚.

网友D:
AT1316看看,丝印3A02

楼主:
引用 网友D:
AT1316看看,丝印3A02

是dcdc的不行

网友E:
TM1810-3,30mA恒流,SOT23,不过没有EN脚

楼主:
引用 网友E:
TM1810-3,30mA恒流,SOT23,不过没有EN脚

这个可真够简单的,就需要接2个脚……这当恒流管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但这个是dcdc的。。

好像还真有这种东西,你在研究研究
台湾richtek,低压差恒流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还真有这种东西,你在研究研究
台湾richtek,低压差恒流源

感谢,这个可以,A后缀的好像好买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