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壁挂炉用的密封圈怎么选?

楼主(2019-10-11):
如题,壁挂炉热水循环管路上的密封圈老化,加压时导致漏水。

在循环泵出水口的位置用的是黑色密封圈,有弹性,材料未知。 规格大概是外径24,内径18,厚度3,很像O型圈, 单截面不是圆柱形,而是圆角矩形。
连接铜管和循环泵

靠近燃烧室的密封圈是紫色,双层,没有明显弹性,材质看起来像纸。 规格大概是外径25,内径15,双层厚度约为4,平圈
连接铜管和燃烧室

有了解的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黑色的是普通O形橡胶圈,紫色的是石棉橡胶圈(耐高温)。
你可以在淘宝上买几个硅胶O形圈(硅胶耐温)和石棉橡胶平垫。两种一共需1~2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色的是普通O形橡胶圈,紫色的是石棉橡胶圈(耐高温)。
你可以在淘宝上买几个硅胶O形圈(硅胶耐温)和石 ...

硬度有没有要求?

网友A:
没有要求,你这是很普通的使用,淘宝上买几个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要求,你这是很普通的使用,淘宝上买几个即可。

非常感谢,已经买了一批,不同规格的,打算实际看看配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要求,你这是很普通的使用,淘宝上买几个即可。

非常感谢!  已经修好了。

买了几组不同规格的氟胶O型圈,最后用了两只24*3.1的一起安装了。

格兰富的循环泵是卡扣式的,用不锈钢销键来锁定铜管和泵体的出水口。总觉得不够牢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