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做断码液晶屏 12位8段,信号接入20P,接入信号怎.....

楼主(2019-10-11):
51单片机做断码液晶屏 12位8段,信号接入20P,接入信号怎分析。好乱啊!

网友A:
数码管的那种类型的吗?

网友B:
税控?  堆这么多芯片,大概是让客户觉得高大上吧!

网友C:
阵容庞大啊,一大片段码驱动芯片?

网友D:
先跑跑线路,弄明白了才好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税控?  堆这么多芯片,大概是让客户觉得高大上吧!

正星锐控,客户寄过来,应该还有其他功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跑跑线路,弄明白了才好干。

线路没问题,信号也出来了,就是不明白信号怎么转换成显示数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码管的那种类型的吗?

LCE断码液晶数码管显示12位8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阵容庞大啊,一大片段码驱动芯片?

4543, 4015,+单片机驱动,没有用专门芯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4543, 4015,+单片机驱动,没有用专门芯片。

哦 用CD成本更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 用CD成本更低了

就是20P端子上面进来的信号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和分析 ,几天了还在原地。哎

网友E:
楼主,这个屏能出么,最近需要用到这种的

网友F:
按芯片分析吧,一堆逻辑电路驱动的,这个跟我以前的老板设计的很像,是做加油机的,据说是正星出来的

网友G:
我操怎么这么多IC... 不能用HT16xx之类解决问题么?

网友F:
记得是逻辑芯片加固定时钟实现的,楼主可以按这个思路查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20P端子上面进来的信号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和分析 ,几天了还在原地。哎 ...

整理一路出来,这种纯数字电路很容易在proteus或者multisim上面仿真

网友B:
数了一下段码液晶的引脚,有96个.  12位数码的段数是12*7 =84段, 可能还有一些其它的符号. 加一起估计在95个以内.

也就是说,这个屏可能就只有一个COM端.  将这个COM端接1/2VCC,  然后要显示的段不断翻转状态,  不需显示的段保持状态, 即可.

单片机的IO口扩展,输出1表示要点亮的段, 然后经逻辑IC,转化为不断翻转的信号到对应的段. 输出0表示不用点亮的段,逻辑IC,转化为固定电平的信号到对应的段.

这个产品要么是很早的设计,那个时候估计还不流行HT1621等驱动IC.   要么就是一个老前辈工程师操刀设计的,其单处机程序极可能是用汇编写的.

个人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分析这个板了, 不如上逻辑分析仪,看看向这个板子输入了什么信号, 然后记录下对应显示.  反推通读协议, 这个显示板完全可以自己重新设计.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数了一下段码液晶的引脚,有96个.  12位数码的段数是12*7 =84段, 可能还有一些其它的符号. 加一起估计在95个 ...

如果是一个com的LCD,com不是1/2VCC,而是一直变化的方波,不显示的和com同电平,电极驱动电压为vc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了一下段码液晶的引脚,有96个.  12位数码的段数是12*7 =84段, 可能还有一些其它的符号. 加一起估计在95个 ...

显示没问题,数据也出来了,就是数据对应的显示数值难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是一个com的LCD,com不是1/2VCC,而是一直变化的方波,不显示的和com同电平,电极驱动电压为vcc ...

是的,方波,需要显示的和com取反,不需要显示的和com相等。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记得是逻辑芯片加固定时钟实现的,楼主可以按这个思路查查

驱动没问题,就是别人的信号分析每个头绪。买了逻辑分析仪来,信号出来了,对应的显示数值找不到规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屏能出么,最近需要用到这种的

我也是买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芯片分析吧,一堆逻辑电路驱动的,这个跟我以前的老板设计的很像,是做加油机的,据说是正星出来的 ...

客户给的,就给了个板子,和屏幕,需要加功能,客户的通讯协议要自己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操怎么这么多IC... 不能用HT16xx之类解决问题么?

还需要加其他的功能,有自己的单片机,就用普通的驱动芯片

楼主:
可以驱动并显示自己想要的数值了,现在就差数据分析了。买了个逻辑分析仪,感觉数据非常的乱,还没看出什么关系。

网友I:
楼上的键盘,还下得去手。。。。。。。

网友:
那是套子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上的键盘,还下得去手。。。。。。。

哈哈,天天用。用着用着就黑了

楼主:
套子是what?

网友J:
用的是数字芯片,类似I2C协议驱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的是数字芯片,类似I2C协议驱动就可以了

数据被加密过,出来的,但是不能找到相对应的数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据被加密过,出来的,但是不能找到相对应的数字

都是数字芯片怎么会被加密呢?只是液晶段位驱动需要根据屏设计从新设计程序才能驱动显示正常的数字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星锐控,客户寄过来,应该还有其他功能吧。

这个是加油机上的屏幕吧?你是想把上屏幕上的数据取回来吧?

网友K:
引用 楼主:
驱动没问题,就是别人的信号分析每个头绪。买了逻辑分析仪来,信号出来了,对应的显示数值找不到规律! ...

能把数值贴出来吗?大家一起想办法。

网友L:
简单啊,一个一个点亮,然后自己找出映射关系。。。一般供应商木有给资料的时候就只能这么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简单啊,一个一个点亮,然后自己找出映射关系。。。一般供应商木有给资料的时候就只能这么解决了!!!{:ti ...

分析了好几组结果,等过几天贴出来给大家分析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L:
简单啊,一个一个点亮,然后自己找出映射关系。。。一般供应商木有给资料的时候就只能这么解决了!!!{:ti ...

分析了好几组数据,等过几天贴出来给大家分析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K:
能把数值贴出来吗?大家一起想办法。

分析了好几组结果,等过几天贴出来给大家分析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不如推倒重来,直接用240128不是带回省事?

显示一点问题都没有,主要客户过来的数据经过加密的。

楼主(2021-12-13):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屏能出么,最近需要用到这种的

有专门卖屏的

楼主:
用了两个64脚单片机直接模拟信号,就可以点亮。要不断变化电平

网友:
楼主之宗人口回归啊,两年前要用到这个屏,后来找了个厂家开模做了,再后来甲方选择了别家做

网友:
我也买了些二手的,类似的大段码屏,红色底色,现在吃灰。找不到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