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用1个单片机扩展输出独立控制500个灯?

楼主(2019-10-11):
如题,有个项目,需要上位机通过串口与单片机通讯控制灯的亮灭,单片机IO需要扩展输出分别控制500个灯的亮灭,每个灯都要独立可控~
第一次接触这样的需求,不知道有什么性价比高的解决方式?用尽量少的单片机的IO实现功能。
暂时只想到数码管显示驱动芯片之类的,还有那种户外点阵屏的控制方式,不知道如何实现的?

网友A:
查一下串行灯带条.芯片是放在LED灯里面的.

网友:
一个IO搞定.

网友:
164,595 ,区看看

网友B:
8*8*8的LED光立方有512个LED,8个74HC595

网友C:
引用 网友B:
8*8*8的LED光立方有512个LED,8个74HC595

事实证明,4层板也难以布通。。。

lz可以考虑级联一堆595了。成本反倒不高。要不然就用安路fpga,买io送fpga,专门干这活,只是更难布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串行灯带条.芯片是放在LED灯里面的.

搜索了下,没搜到相关芯片,只搜到一些专利说明。

网友:
23X22=506, 23个IO可以实现,布线比较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事实证明,4层板也难以布通。。。

lz可以考虑级联一堆595了。成本反倒不高。要不然就用安路fpga,买io送 ...

由于这些灯分布在一个2米X5米的空间内,我在想怎么节省LED灯的电源线,
串行通讯的话,可以省很多电源线。如果用595级联输出,每个灯的控制线都要连在主控板上,也是一件麻烦事,电源线会有很多。

楼主:
这个灯珠确实不错!也就5050大小,带通讯控制电路,可以无限级联!
就是不知道可靠性怎么样? 万一中间的某个灯挂了,是不是后面的全不亮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灯珠确实不错!也就5050大小,带通讯控制电路,可以无限级联!
就是不知道可靠性怎么样? 万一中间的 ...

worldsemi有高可靠的片子。有两个输出,一个级联,一个级联到下一个。这样只要不是两个连续坏就没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索了下,没搜到相关芯片,只搜到一些专利说明。

网友:
用IIC拓展IO芯片搭起来,没多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于这些灯分布在一个2米X5米的空间内,我在想怎么节省LED灯的电源线,
串行通讯的话,可以省很多电源线 ...

每8 个灯做一个PCB,把595集成上去啊。要不然你还准备1个灯一条线?那是要把人废掉的节奏。

网友E:
就用ws2812灯带,连线都不用布了
再买个专用控制器,只需要写上位机

网友:
可以参考户外LED屏,595最多用了,其他方式不要考虑了

网友:
WS2812有个升级版 的,支持断点续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用ws2812灯带,连线都不用布了
再买个专用控制器,只需要写上位机

准备买些回来试一下,主要担心质量问题~

网友:
在单色点阵屏里面,595应该是最常见的方案

网友F:
引用 网友D:
worldsemi有高可靠的片子。有两个输出,一个级联,一个级联到下一个。这样只要不是两个连续坏就没事。 ...

高可靠的片子。有两个输出?
他们公司官方网站上没有?
联系电话,打了没人接。
麻烦推荐一下规格书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于这些灯分布在一个2米X5米的空间内,我在想怎么节省LED灯的电源线,
串行通讯的话,可以省很多电源线 ...

595不就是串行通讯

网友:
IS31FL3731,一片可以接144个led,i2c接口。
重要的是单片机的io口不用一直刷新,只要把一帧数据丢过去,它会自己刷新。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灯珠确实不错!也就5050大小,带通讯控制电路,可以无限级联!
就是不知道可靠性怎么样? 万一中间的 ...

印象中同事用过这个,只是频率超高,你用MCU的话基本就只能驱动灯了,干不了其他活。除非FPGA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印象中同事用过这个,只是频率超高,你用MCU的话基本就只能驱动灯了,干不了其他活。除非FPGA ...

MCU 就干2件事 ,1)和上位机串口通讯,  2)控制500个灯的亮灭。

网友:
引用 网友F:
高可靠的片子。有两个输出?
他们公司官方网站上没有?
联系电话,打了没人接。

WS2818, 不就在官网上摆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