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合物电芯充电宝靠谱么?

楼主(2019-10-11):
买了个小米充电宝,竟然是聚合物电池的,不是以前的18650电芯
同样是10000mah,聚合物电芯和18650电芯,哪个更好呢?
你们用过聚合物电芯么,拿到的聚合物充电宝,薄一些,但是面积比18650的大不少

网友A:
聚合物本来就是软包,可以做成任意形状(iphone不就做成了L形)。体积差不多,少了铁壳,过充过放长期满电存放容易鼓包

网友B:
聚合物的用过Sony小米,大概用了有一年,没问题,后来陆续被媳妇给丢了。最近马云家买了两个tqka的,感觉容量衰减严重。18650可以去闲鱼搜乐视的,性价比高,据说最差是LG电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聚合物本来就是软包,可以做成任意形状(iphone不就做成了L形)。体积差不多,少了铁壳,过充过放长期满电 ...

还是18650电芯靠谱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聚合物的用过Sony小米,大概用了有一年,没问题,后来陆续被媳妇给丢了。最近马云家买了两个tqka的,感觉容 ...

闲鱼的充电宝,你也敢用啊,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聚合物的用过Sony小米,大概用了有一年,没问题,后来陆续被媳妇给丢了。最近马云家买了两个tqka的,感觉容 ...

是把聚合物电池从窗口丢出去么

网友C:
聚合物和18650比就差一个外壳。
    里面的东西看生产商的能力和售价。
    现在国产手机用的原装锂电子良还是不错的。都是聚合物的,做移动电源的就别说了。
一个是论AH 卖,一个论斤称或论个卖的完全没有可比性。
   18650你只是还没见过让你大吃一斤的东东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聚合物和18650比就差一个外壳。
    里面的东西看生产商的能力和售价。
    现在国产手机用的原 ...

18650壳里面的东西和聚合物里面的是一个东西么

网友:
ROMOSS的用鼓包过一个,请谨慎购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18650壳里面的东西和聚合物里面的是一个东西么

国产的都差不多,大部分用的公版配方.大厂才有自己的研发.有自己的配方.
   移动电源的电芯,你觉得呢?  问问做电芯的朋友就知道了.

网友D:
貌似聚合物的体积小一点,价格也贵一点,买了2个小米的5000mah,暂时没发现鼓包,挺好用,买那种带充电的,直接怼插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聚合物的体积小一点,价格也贵一点,买了2个小米的5000mah,暂时没发现鼓包,挺好用,买那种带充电的, ...

充电宝还有5000mah的?一般都10000mah最小吧

网友:
聚合物容易鼓包,包括小米  都很多案例鼓包的

镍氢电池需要始终满电存放,锂电需要始终半电存放为宜

网友:
鼓包是聚合物封装的时候,空气含水分多?如果是大厂,恒温恒湿的工厂环境应该会好一些

网友E:
当然18650好了!它有放气阀可以放气的所有不鼓包。笔记本电脑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当然18650好了!它有放气阀可以放气的所有不鼓包。笔记本电脑都用

新的笔记本都是聚合物电池了,现在机器一个比一个薄,基本没有18650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宝还有5000mah的?一般都10000mah最小吧

有啊,我用得少,偶尔出门才需要用一下,不想要那么大的,太重,小米有个5000mah的,带充电插头,可以直接怼墙插上给充电宝充电,很方便。

网友F:
我手上的两只小米的聚合物充电宝全部鼓包了,可能是被我摔过的原因。

楼主(2019-12-12):
引用 网友F:
我手上的两只小米的聚合物充电宝全部鼓包了,可能是被我摔过的原因。

18650的充电宝是不是不会鼓包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当然18650好了!它有放气阀可以放气的所有不鼓包。笔记本电脑都用

你给18650放过气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聚合物和18650比就差一个外壳。
    里面的东西看生产商的能力和售价。
    现在国产手机用的原 ...

里面的东西,怎么知道好坏呢?
大吃一斤的电池,用用过么,难道是自己装料

网友:
一年不用,必鼓

楼主:
你说的好像是对的
为什么不用会鼓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里面的东西,怎么知道好坏呢?
大吃一斤的电池,用用过么,难道是自己装料  ...

  你说的这个问题就涉及到制程和品管了。这个无解。
早期的聚合物和普通三元还是有些差别的。  现在就别想那么多了,都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好像是对的
为什么不用会鼓呢

锂电池比较害怕满电存储(4.2v/4.3v),钢壳的最多损失点容量也就罢了,软包的直接鼓。

大家一般知道过放危害,准备长时间存储之前,一般都选择“充满电”,而后放入柜子,你说能不鼓么.....

非要长时间存储,应该放至 1/2~1/3 电力,然后定期观察不能漏电过放了。

网友G:
能过机场安检不

网友:
引用 网友G:
能过机场安检不

20000mah都可以登机。

网友:
机场安检对充电宝是不是有品牌要求的?自已组装的能不能过安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