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2UART——像串口一样使用Segger RTT

楼主(2019-10-12):
项目上越来越多的使用RTT进行调试,但还是习惯用串口,所以写了这个工具,配合虚拟串口工具,就能继续用串口…………………………

工具用python写的,界面使用PySide2,jlink部分使用pylink,所以jlink驱动版本须要≥6.0b

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1、安装虚拟串口工具,论坛很多了,我用的com0com

2、打开工具长这样子

3、点击右上角的按钮,选择目标芯片

4、选择接口、速度等,这里的串口选择虚拟串口对中的一个,点“Start”启动

5、在串口工具里打开虚拟串口对中另一个串口,打完收工

附件太大了,传不上来,放到github上了,可以到上面下载源码仓库在这里

网友A:
请教两个问题  1  RTT要打印浮点数怎么设置?  我这边打印浮点数一直不成功
                     2 RTT能输入数据吗?还是只能打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两个问题  1  RTT要打印浮点数怎么设置?  我这边打印浮点数一直不成功
                     2 RTT能输入数据吗?还是 ...

不支持浮点。
可以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两个问题  1  RTT要打印浮点数怎么设置?  我这边打印浮点数一直不成功
                     2 RTT能输入数据吗?还是 ...

1、打印浮点的接口用的哪个?如果是SEGGER_RTT_printf,这个是不支持浮点的
2、可以输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两个问题  1  RTT要打印浮点数怎么设置?  我这边打印浮点数一直不成功
                     2 RTT能输入数据吗?还是 ...

供参考

网友A:
谢谢啦,有人讲,配置下就能打印浮点数了.不知道怎么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啦,有人讲,配置下就能打印浮点数了.不知道怎么配置

谁说的,那个人看过函数吗,你要用Segger_Printf来打印浮点数,你需要做以下事情
1、实现_PrintFloag函数
2、SEGGER_RTT_vprintf函数中增加f选项字支持并调用_PrintFloag

楼主:
引用 网友B:
pylink是?有人封装好一个通讯库?

https://github.com/square/pylink

网友C:
这样就不需要在debug状态下也能打印出来吗?

网友:
多谢分享,刚好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就不需要在debug状态下也能打印出来吗?

原生的 RTT 本来就跟 debug 没有必然的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就不需要在debug状态下也能打印出来吗?

是的,其实Segger RTT viewer就可以做到,只是个人觉得不好用,才整了这么个东西

网友D:
工具很帅,,感谢分享

网友E:
楼主, 可以帮忙打包为EXE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可以帮忙打包为EXE吗。

打包了,有点大传不到论坛,就放github上了,可以直接下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其实Segger RTT viewer就可以做到,只是个人觉得不好用,才整了这么个东西 ...

记错了,以为rtt viewer是要在debug状态下才能打印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包了,有点大传不到论坛,就放github上了,可以直接下载

好的,谢谢

网友F:
这个是不是一定要参与编译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两个问题  1  RTT要打印浮点数怎么设置?  我这边打印浮点数一直不成功
                     2 RTT能输入数据吗?还是 ...

格式的事可以交给专业的做 rtt只干传输  用sprintf

网友:
谢谢,楼主做事细致讲究,拿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不是一定要参与编译才行的?

MCU端需要RTT参与编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具很帅,,感谢分享

向大佬学习

网友:
感谢楼主提供的工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包了,有点大传不到论坛,就放github上了,可以直接下载

我的系统是32位的,运行不了

网友:
这是折腾下?

网友:
RTT 是最好的调试手段。感谢你的付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包了,有点大传不到论坛,就放github上了,可以直接下载

大神,好人做到底,帮忙打包到32位系统可运行版本吧,多谢

网友G:
怎么没有STM32F0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怎么没有STM32F0的芯片?

谢谢反馈,器件列表现在是通过解析JLinkDevices.xml得到的,但是没想到这个也是不完整的

网友:
很实用的思路,毕竟串口工具多。

网友H:
楼主,你的软件支持的MCU没有STM32的M0,M3的型号,可否增加上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的软件支持的MCU没有STM32的M0,M3的型号,可否增加上去呢?

正在处理这个问题

网友E:
折腾了两天,自己打包好32位系统版,可是运行报错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main_window. py", line 290, in target_device_selete File "main_window. py", line 76. in _init AttributeError:' DeviceSeleteDialog' object has no attribute ' devices_list'

网友:
用IDE运行会报以下错误:
Python 3.6.6 (v3.6.6:4cf1f54eb7, Jun 27 2018, 02:47:15) [MSC v.1900 32 bit (Intel)] on win32
Type "copyright", "credits" or "license()" for more information.
>>>
=== RESTART: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RTT2UART-master\main_window.py ===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RTT2UART-master\main_window.py", line 290, in target_device_selete
    device_ui = DeviceSeleteDialog()
  File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RTT2UART-master\main_window.py", line 76, in __init__
    if len(self.devices_list):
AttributeError: 'DeviceSeleteDialog' object has no attribute 'devices_list'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的软件支持的MCU没有STM32的M0,M3的型号,可否增加上去呢?

已支持,发布在github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怎么没有STM32F0的芯片?

已支持,发布在github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折腾了两天,自己打包好32位系统版,可是运行报错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ma ...

手上没有32bit的环境,所以一直都没有在上面测试过,找个时间装虚拟机看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手上没有32bit的环境,所以一直都没有在上面测试过,找个时间装虚拟机看一下 ...

搞定了,手动添加路径   可是没有STM32F1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搞定了,手动添加路径   可是没有STM32F1

这个文件只是数据库的扩展文件,不完整,新版本已经解决这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支持,发布在github了

好的。我再去试试看

网友G:
引用 楼主:
已支持,发布在github了

那个配置界面那里能保存参数吗?每次都要选芯片,还有配置波特率什么的。比较麻烦啊。

网友:
一直使用J-Link RTT Viewer,只看打印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个配置界面那里能保存参数吗?每次都要选芯片,还有配置波特率什么的。比较麻烦啊。 ...

可以保存参数的,你那是什么环境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保存参数的,你那是什么环境

WIN10 64位

楼主(2019-11-12):
回复晚了,不好意思。功能是有做的,但是打包后就失效了,至今无解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晚了,不好意思。功能是有做的,但是打包后就失效了,至今无解

此问题已解决,已发布在github

网友(2021-06-27):
那位大师 可以帮忙打包成exe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