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芯片MP1584

楼主(2019-10-12):
我输入电压是24V,DCDC芯片MP1584的输入电压最大是28V,用MP1584安全吗?

网友A:
余量不多啊,建议选极限耐压为36V,或40V以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余量不多啊,建议选极限耐压为36V,或40V以上的。

有没有推荐的型号,比较通用的型号,最大电流大于等于3A就可以了

网友:
1、DCDC芯片MP1584 不是合格的标题。
2、如果能保证输入电压稳定不超24V,28V耐压是没问题的。

网友:
MP2451  这个呢?

网友:
TPS5430 这个呢?

楼主:
这个挺好的

网友:
要看前级电源的特性!举例:如果用到24V卡车的!可能随时烧掉!

网友:
输入耐压余量略少,如果输入端超过额定,后果不堪设想

网友:
在售卖机,净水器等商业设备用过,目前没有遇到问题,唯一遇到的问题就是短路后我的MP1584会起火或爆炸,还是打算换掉它。话说某商城这个器件停售了。

网友:
单这个耐压是没问题的。

网友:
用也能用,余量不大,标题貌似不太合格。

网友:
可以用MPS2403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推荐的型号,比较通用的型号,最大电流大于等于3A就可以了

可以考虑下TI的tps543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下TI的tps54360

谢谢,芯片有点贵,选了MP2482

网友:
以前在快递柜中用过mp1584,短路必炸,不知道偶尔超负荷运行如何。为了保险果断换成TPS5430/31

网友:
出货量百万级的产品,输入24V, 如果输入线比较长,线比较细,插拔时的输入电压尖峰会达到28V及以上,用高分辨率的示波器可以抓到,TPS54331都会有个别损坏,MP1584估计更扛不住。

MPS和国产芯片的标称的28V,其最大耐压基本就是28V偏高一些。TI 芯片一般会留有20%的余量。

所以建议还是选用36V的芯片比较保险。

网友:
还是上TPS54xxx吧,真耐操。

网友B:
大于3A 怎么实际可以跑那么大的电流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于3A 怎么实际可以跑那么大的电流吗?

看平均电流,看手册的效率曲线如果有的话,看温升,可调频的话降低点工作频率。如果温升还行,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平均电流,看手册的效率曲线如果有的话,看温升,可调频的话降低点工作频率。如果温升还行,就可以 ...

目前这么多年可能还真没有用过这么大电流的··

网友:
如果recommend是28V没问题的,不放心可以加个TV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