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D看PCB图是不是对显卡有要求?

楼主(2019-10-12):
我用AD16看别人画好的PCB图,卡得要命。看原理图没有问题。PCB图好卡,可能是线多有铺铜。显卡是I5 2500自带的。
ps: 内存12G,256G ssd , 15 2500 cpu .win10

网友:
把泪滴去掉看看,有的沙雕有强迫症,完了刷几遍泪滴,过孔又多,就容易卡

网友A:
本来ADXX就耗内存!一不小心,就99% ,有时卡的要喝杯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ADXX就耗内存!一不小心,就99%

内存够的 12G内存 256G的SSD。就是显卡是短板。想找个300块左右的独显
https://item.jd.com/2402683.html

网友B:
PCB 上有中文字体或用truetype字体的话,也很占用处理器。PCB 上元器件很多的话,也类似。
总之就是慢和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B 上有中文字体或用truetype字体的话,也很占用处理器。PCB 上元器件很多的话,也类似。
总之就是慢和卡 ...

看任务管理器CPU占用不多。

楼主:
首先确认是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C:
没觉得有要求  十年前的笔记本看用ad15看还是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觉得有要求  十年前的笔记本看用ad15看还是很快

笔记本有独显。

网友C:
现在的核显和集显比十年前的独显强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核显和集显比十年前的独显强多了

我的核显也是10年前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核显也是10年前

知道为啥慢吗?你丫的没装显卡驱动,系统自带的驱动不支持opengl!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知道为啥慢吗?你丫的没装显卡驱动,系统自带的驱动不支持opengl!

如何知道安装了没有?在哪里下载驱动?用驱动精灵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知道安装了没有?在哪里下载驱动?用驱动精灵行不行?

你没装过就肯定没装过了。到intel官网或者你用工具装都可以。尤其是ATI的显卡,默认驱动只能发挥25%的性能和1%的OpenGL性能。

网友:
这台电脑,原来配了GTX980显卡,后来出掉换了GTX960,现在用的核显
用的AD16
用980显卡和960显卡,画图没感觉差距,用核显,就有感觉反应慢一点了,特别是缩放

网友:
感觉ad不是很费显卡呀,我笔记本,独立显卡只是摆设,软件从来都是默认使用集成显卡,并且使用率一般都在20%以内,也可以自己设置成独立显卡,但是也没啥感觉,还麻烦。,

楼主:
我公司这台电脑的核显也卡。特点在PCB放大后

网友:
楼主十万个为什么系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ADXX就耗内存!一不小心,就99% ,有时卡的要喝杯茶!

那你电脑有多老了?还要喝茶去等

网友:
楼主赶紧在坛子里收主板cpu吧,您的那款cpu,我们3年前受不了给换了

网友:
2070完全不卡

楼主:
2070显卡比我的整个电脑还贵。

网友:
有独显和没有看3D视图区别很明显,但AD对显卡要求没那么高

网友:
我用老黑 T60,里面的独显是X1400,  字母软件A***D***17 。   如果不装独显的驱动, 只能显示原理图, PCB图完全不能显示出来。

网友:
Altium Designer,一个字,卡。。。用过Zuken CADStar的,表示很认同傲腾自己的谦辞:当初是“从业余走向专业的”。。。

网友:
感觉不是显示卡问题,你那个集显可上1920*1080

网友E:
https://www.pcbbar.com/thread-10129-1-1.html
我下载了这个板子,我还没有找到能够正常打开操作的电脑……

网友F:
引用 网友E:
https://www.pcbbar.com/thread-10129-1-1.html
我下载了这个板子,我还没有找到能够正常打开操作的电脑… ...

传上来分享下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传上来分享下哈~

嗯,手机上不好操作,上班电脑上操作

网友:
我用AD18也画图时也比较卡,正想加一块入门级的显卡

网友:
ad这种辣鸡软件就这个德行

网友G:
AD 对 DirectX 有要求,貌似AD14以上版本要求DirectX12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AD 对 DirectX 有要求,貌似AD14以上版本要求DirectX12以上。

那换个AD14以下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AD 对 DirectX 有要求,貌似AD14以上版本要求DirectX12以上。

核显只支持DirectX 10.1

楼主:
跟显卡真是有关系
https://www.baidu.com/link?url=c ... 4e1000000045da3d542

网友:
我12年笔记本用ad17,还算友好

网友:
AD 越是版本高的对内存  显卡要求都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B 上有中文字体或用truetype字体的话,也很占用处理器。PCB 上元器件很多的话,也类似。
总之就是慢和卡 ...

还有这种说法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