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 最新的65W充电技术到底是真牛还是吹牛?

楼主(2019-10-12):
又准备换手机了,
突然前天OPPO居然搞起性价比了,出了一台堆料机器reno ace
5G没有,晓龙855+,UFS3.0高速闪存。卖2999.
基佬们纷纷都想入手一台做厂仔了。
我也京东预定了一台,看他宣传的65W 超级快充好像真的有点牛,
10分钟能充电百分之40-50,很猛啊,看资料说是两个电芯串联, 满电也就是8.4V以上,
不知道这个后期用起来会不会有问题,串联电芯内阻不一样后期电池会不会衰减得厉害?
我看他的充电器的输出是 10V 6.5A
(之前我还以为是5V,12A,心想这个线得多粗啊。。。)
苹果是 9V,2A  18W,但是电芯是4.2,手机那边要降压所以发热厉害。

网友A:
10V 6.5A,两个电芯,一个就是3A, 还是正常的。

而且65w估计只能维持充电10分钟,然后会大幅降低充电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V 6.5A,两个电芯,一个就是3A, 还是正常的。

而且65w估计只能维持充电10分钟,然后会大幅降低充电功率 ...

10V 6.5A功率65W,充电效率如果是90%,那实际充电功率就是58.5W。按照两块电池充电功率平均分配计算,每块电池充电功率29.26W。那每块电池的充电电流就是29.25W/3.7V=7.9A。

网友B:
LZ测一下发出来呗。
OPPO还是有一群工匠,很琢磨细节的,希望不虚标。

玩航模的朋友都知道,目前的航模锂电,都是3C-5C直冲,20分钟能充80%。也不见得发热有多离谱。

网友C:
这种电池串联到8.4V的方案我很纳闷

手机内部大部分都是低压元件,还需要把电压用dcdc降下来,那又有一些损耗,划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测一下发出来呗。
OPPO还是有一群工匠,很琢磨细节的,希望不虚标。

动力电池的能量密度要稍低一些。

网友D:
楼主,我给你分析一下
比如一个电芯4V,最大能3A充电,串起来后8V,最大只能以3A充电
为什么我不把两个电芯并起来使用,以6A充电,然后每个电芯都是3A,充电功率还是一样的。
功率一样,并起来使用没有均衡问题,电芯衰减不一致也不会有问题,好处比串起来多多了。
所以oppo就是忽悠小白的,不要上当。
另外国产手机用高通顶级处理器,你一定要了解一个词语“30秒真男人”。

网友:
按4000mah的2s电芯,2c充电电流,接近60W,就是不知道2c对电池的损害大不大。
话说现在安卓的RAM都12G了,苹果是3G,估计3年以后安卓会到32G,苹果4G,安卓真心是人类进步的推动力。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给你分析一下
比如一个电芯4V,最大能3A充电,串起来后8V,最大只能以3A充电
为什么我不把两个电芯 ...

电流越大线损越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给你分析一下
比如一个电芯4V,最大能3A充电,串起来后8V,最大只能以3A充电
为什么我不把两个电芯 ...

电池串联充电电压高,buck电路压差小效率高,减小手机端的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流越大线损越大

以现在手机的集成度,你认为线损有多大呢?电池串并联都在内部,外部的线损不考虑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电池串联充电电压高,buck电路压差小效率高,减小手机端的发热

现在的buck电路都是同步整流了,3A,6A效率没太大区别,再说这么大功率充电,电池发热别buck电路发热大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测一下发出来呗。
OPPO还是有一群工匠,很琢磨细节的,希望不虚标。

收编了以前日本一些手机厂员工,比如SONY,在日本研发。包括菊花厂也是。在日本都有研发中心。

网友:
电流大了接头受不了的,提高电压倒是个办法。。

网友:
快充在电芯也要下功夫的,充越快,会多不可逆的反应,寿命折损会加速。

网友:
电芯并的概率大

网友:
oppo不会吹牛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buck电路都是同步整流了,3A,6A效率没太大区别,再说这么大功率充电,电池发热别buck电路发热大多 ...

电压差了一倍,效率差别还是有2-3个点的,总功率60W情况下,发热就有1瓦多区别,相当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给你分析一下
比如一个电芯4V,最大能3A充电,串起来后8V,最大只能以3A充电
为什么我不把两个电芯 ...

貌似 845 855的用户都没有说什么真男人的问题,以前联发科才是这样吧。

网友:
855还算可以的,最明显的感觉就是发热小。

编辑原因,修改错别字。

网友:
串联分压,并联分流,怎么串起来还分流呢,怎么回事,科普下。。。

网友:
我怀疑是串充并放!!

网友D:
引用 楼主:
貌似 845 855的用户都没有说什么真男人的问题,以前联发科才是这样吧。

国内的手机散热没做好,工作一会开始降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内的手机散热没做好,工作一会开始降频

意思是 三星 Google的不降频?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意思是 三星 Google的不降频?

你看看三星的S10拆机视频吧,那散热铜管都有笔记本的散热管大小了,你再看看国产机的拆机视频吧,有的直接把CPU上涂点导热硅脂贴在中框上

网友:
65W的功率不难,20%-80%的范围内,本身就可以接收更大的电流,按照8V算,也就是8A的电流,按照2000mah*2计算,也就是4C。

当然还有别的玩法,也就是说直接用3000mah*2的电池,充满66%就算充满,这样的设计更有利于快充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看看三星的S10拆机视频吧,那散热铜管都有笔记本的散热管大小了,你再看看国产机的拆机视频吧,有的直 ...

这也有热管啊 3799的手机, 价位都不一样没什么可比性。

网友:
现在的手机都是号称30w,40w,50w,现在又出来了60w充电,想的就是给你用1年就换机,不用考虑寿命的。

网友:
65W的充电头走PD协议的话应该是20V,3.25A,进手机后再用电荷泵之类的电路降成10V给串联的电池充。串联的电池给系统供电也是用电荷泵降压,这么大的充电功率,电池都要是大倍率充电能力的。手机里面那么点的空间,同步整流不同电流损耗还是有差别的,带来的温升就会差得比较大,现在要发热小都是直充之类的。

网友:
绝对并联,串联是自己给自己找坑

网友:
这款就是串联的,现在手机或者平板里,高端开始使用2s的电源供电,主板通过电荷泵做1/2电压给手机供电。优点是可以大福提高充电效率和速度,基本类似于充电头直充,依赖于pps供电

网友G:
到手了吗?也想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到手了吗?也想买一个

3199    8+256到手了,花多280买了官方care碎屏险, 玩了大概3-4天。
上一台机是iphone xr, 对于我来说,什么系统都是能适应的,XR我喜欢的就是三点,face ID, 拍照,双扬声器。

OPPO 这台  双扬声器 UFS3.0好评,其他的跟三千元机都差不多。我个人是喜欢水滴,不喜欢升降那么SB。

屏下指纹感觉也比以前的传感器好(但是安全性行该更差了,我是那种手指比较嫩的。。焊点电路板就会把指纹损坏了)
所以以前用iphone我基本上都不用指纹,因为几乎都不能解锁。只能密码或者faceID。
现在屏下指纹好像匹配系数调低了,所以我的指纹破损比较厉害他也认了应该。

还有拍照,夜景是比XR好,会调的话拍照也是比得上 XS max 之类的。

但是 拿手机拍照一遍都是讲求速度记录,清晰,色彩还原真实,才是最重要。
所以这个方面还是XR优胜。至少我觉得应该是绝大部分安卓机都比不上iphone的一个地方吧。
特别是扫码,我经常发快递,可以说拿个iphone 4s扫码都比这些三千元安卓准旗舰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3199    8+256到手了,花多280买了官方care碎屏险, 玩了大概3-4天。
上一台机是iphone xr, 对于我来说 ...

我倒也是什么手机都能习惯。 我也准备入一个8+256,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发货。

主要看中快充,本来想买note10的又有点舍不得,另外也有点被三星的续航搞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测一下发出来呗。
OPPO还是有一群工匠,很琢磨细节的,希望不虚标。

以电池寿命为前提

网友H:
typec的那个接头可以持续承受多大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H:
typec的那个接头可以持续承受多大的电流?

100W, 20V 5A

网友I:
快充影响电池寿命吗?

44W, 4.2V或者4.35V锂电,10A电流充电。

网友(2020-03-01):
65W用5V充电,电流13A,很考验充电接口呀,像笔记本一样电池串联使用的话就只有6,7A,这样对整个系统也容易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I:
快充影响电池寿命吗?

44W, 4.2V或者4.35V锂电,10A电流充电。

设计没有问题是没有关系的,前提电芯能10A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池串联到8.4V的方案我很纳闷

手机内部大部分都是低压元件,还需要把电压用dcdc降下来,那又有一些损 ...

不降压的,串联充电,并联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池串联到8.4V的方案我很纳闷

手机内部大部分都是低压元件,还需要把电压用dcdc降下来,那又有一些损 ...

同感欺负我读书少   低压充电浪费在线材上  高压用电可是浪费在手机上啊   一个充电发热一个玩机发热

网友J:
oppo的快充风格是低压大电流,我的手机是realme,充电电压不到5V,电流6A,线挺粗。

网友K:
引用 网友J:
oppo的快充风格是低压大电流,我的手机是realme,充电电压不到5V,电流6A,线挺粗。 ...

我喜欢无线快充,不用拔插线简直太方便了
买几个无线充放着,手机不用就放无线充上面,不用担心缺电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喜欢无线快充,不用拔插线简直太方便了
买几个无线充放着,手机不用就放无线充上面,不用担心缺电

羡慕不来,手机不支持无线充。买网上那种无线充电贴,塞手机套里又太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