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价格最便宜体积小3.3V升至25V电流20mA左右的升压芯片

楼主(2019-10-12):
如题,要求如下:

输入电压:3.3V
输出电压:25V
输出电流:20mA左右

体积:类似于SOT23-5
对电感要求越小越好

有没有了解的,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布线布局好的话可以用MT3608,尽量降低Vds尖峰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布线布局好的话可以用MT3608,尽量降低Vds尖峰是可以的

谢谢,这个芯片对布局要求很高吗?

像我这个电流,使用一般1210这样的帖片电感可以吗?

网友B:
mp1541吧,曾经用过!TI的有些型号和它引脚相同!直接可换!修改FB分压电阻即可!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芯片对布局要求很高吗?

像我这个电流,使用一般1210这样的帖片电感可以吗? ...

别用着玩意..
你电压有25V了.他这个貌似max:28V的.
很容易烧.

网友:
引用 网友B:
mp1541吧,曾经用过!TI的有些型号和它引脚相同!直接可换!修改FB分压电阻即可! ...

这个输出电压最大22V,满足不了25v!ti好像有28V的!LM27313不超过2元!,对IQ不敏感的有很多!

网友:
lm2733  sot235

网友:
lm2733比LM27313好像贵一元左右!

网友B:
嫌贵就用国产的吧!应该哼多,楼主要这高的输出电压,点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用着玩意..
你电压有25V了.他这个貌似max:28V的.
很容易烧.

有什么推荐吗?最好是几毛钱的。

我输出大概在23V左右,电流就十多mA,这个最高输出28V,顶不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嫌贵就用国产的吧!应该哼多,楼主要这高的输出电压,点灯吗!

点个VFD,国产的有什么推荐吗?价格最好是几毛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点个VFD,国产的有什么推荐吗?价格最好是几毛的。

到XX商城里DC DC  UP搜索!封装要求,价格排序!

网友:
再看数据手册!选型!

网友D:
MT3608还可以,我用的5V升24V,还可以,还没见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MT3608还可以,我用的5V升24V,还可以,还没见坏的

哦,我也是这个电压范围。上面有坛友说这个芯片对布局要求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XX商城里DC DC  UP搜索!封装要求,价格排序!

嗯,我去看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我也是这个电压范围。上面有坛友说这个芯片对布局要求比较高?

不超过5角!可选!

网友E:
SX1308 MT3608完全符合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SX1308 MT3608完全符合你的要求

谢谢,我这20mA的电流,电感能用那种1210这样的贴片电感吗?

网友F:
MP系列应该有很多合适的,比如MP3302

楼主:
引用 网友F:
MP系列应该有很多合适的,比如MP3302

主要是价格贵,这个要上到近两块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价格贵,这个要上到近两块吧?

这个大概0.8元左右。

网友G:
tps61040, 用了挺多了, 很靠谱. jlc可以smt.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大概0.8元左右。

查了下某商城要一块多近两块

楼主:
引用 网友G:
tps61040, 用了挺多了, 很靠谱. jlc可以smt.

TI的?价格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TI的?价格如何?

量大8毛吧

网友:
ap3015,5毛左右

网友:
sx1308,几毛钱吧

网友(2019-12-28):
TPS61040 可以用

楼主:
TI的东西价格可不便宜:)

网友:
TPS61040 可以用

远翔的FP5138  5139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