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了个惠威喇叭, 大伙看看是真是假...

楼主(2019-10-12):
捡了个惠威喇叭, 大伙看看是真是假...

从收废品手里, 几块钱收来的, 上电能听响, 声音还可以 比较厚实,  就好奇 这是真的惠威吗.

楼主:
阻抗印的5欧, 又手改8欧了, 难道hivi连个贴纸都舍不得多印几个型号,

下面那个银笛高音也是, 型号2B手改为1B了.

网友A:
我25买的银笛8寸PP盆低音长得和你这惠威长得是一毛一样

楼主:
在某论坛上看到 惠威老k8, 在97,98年就停产了,  这么一算, 估计有20年了,

可橡皮边 依然很有弹性. 没发现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25买的银笛8寸PP盆低音长得和你这惠威长得是一毛一样

那不是 比我这个还厉害 ;-)

楼主:
其它地方搜来的,

网友B:
有能力听出真假的,不用纠结。如果没能力听不出来,就当作是真的,心里高兴捡了个大便宜,心情也舒服。听音乐其实就是听个舒服,效果达到就好,没必要较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能力听出真假的,不用纠结。如果没能力听不出来,就当作是真的,心里高兴捡了个大便宜,心情也舒服。听音 ...

就是好奇,

网友:
K系列不是防弹布的吗?

网友:
怎么银笛和hivi搞在一起了?

网友:
DIY箱拆出来的吧

网友C:
当年DIY的三家厂,惠威买不起,大多买银迪,其实很怀念老飞乐的声音,8寸纸盆,功率记得只有5W,6P1的电子管收音机接电唱机……

网友:
没有中文的惠威标志,假货

网友:
楼主位大概率是假的、下面的图是真的、惠威早期喇叭是5
欧姆。姚洪波做这个时候骑的是大白鲨踏板摩托车@-@、不过就算假的、那时候的鼓纸弹波都是同一个厂提供的、音质应该一样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年DIY的三家厂,惠威买不起,大多买银迪,其实很怀念老飞乐的声音,8寸纸盆,功率记得只有5W,6P1的电子 ...

是这种飞乐吗 ;-)

网友:
小时候最喜欢去家电维修部看这些喇叭 买不起 不过貌似也一直卖不掉

网友:
纸盆喇叭人声很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种飞乐吗 ;-)

这是新的吧,旧的是全纸盆的,8寸都只有5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