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电脑显卡看哪些参数?如何知道CPU和主板是否支持?

楼主(2019-10-12):
主要参数有4个。核心频率,显存频率,显存大小,显存的位数。带宽通过公式,带宽=显存频率X位宽/8得到。
问题1:电脑主板是PCI-E 2.0。如何选择显卡参数才不会超过PCI-E2.0的速度造成浪费?
问题2:如何知道CPU和主板最高支持多少位显存?
问题3:核心频率和显存频率有什么关系?

楼主:
是不是还要看支持的API?

网友:
你要买2000 3000的显卡么? 不打游戏 不是的话随便买个1050 就好了

网友:
什么都不用看,就看你钱包够不够厚

网友:
请先理顺下图

网友A:
1.插就行了,没有半毛钱关系,PCI-E那点带宽永远是拖后腿的。你只用考虑PCI -E是工作在x16、x8……x1,这和cpu和主板有关,不过你只有一张显卡的话完全可以忽略这个问题。
2.显存是显卡的事,和cpu主板没有半毛钱关系
3.核心频率是GPU的计算频率,显存频率是GPU和显存的通信频率

总结起来就是看荷包,随便买,能插上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插就行了,没有半毛钱关系,PCI-E那点带宽永远是拖后腿的。你只用考虑PCI -E是工作在x16、x8……x1,这和 ...

如何判定独显比核显的要好? 核显的参数也不低的。

网友:
最关键的参数不就是 价格吗。。。

网友:
9楼一语道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何判定独显比核显的要好? 核显的参数也不低的。

看有多少流处理单元,集显还没独享的零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有多少流处理单元,集显还没独享的零头多

这几个指标重要吗?

网友A:
这是些显卡特性,不是非常重要,某些游戏的某些特效依赖这些特性,没有的话只是对应特性打不开或者效果差

网友B:
其实这些问题都不难,但是普通用户要知道这些做什么?

问题1:电脑主板是PCI-E 2.0。如何选择显卡参数才不会超过PCI-E2.0的速度造成浪费?
一般来说,除了特殊的程序,和高端卡(3000+),pcie2.0不是瓶颈,看应用,看显卡。
显卡的带宽用cuda自带的BandwidthTest

问题2:如何知道CPU和主板最高支持多少位显存?
这个和cpu主板没关系。
问题3:核心频率和显存频率有什么关系?
这两个也没任何关系,显卡会优化搭配显存和GPU的,基本不存在大马小车小马大车,特殊超低端卡可能会有这个问题,不考虑。

网友:
问题1:补充,如果显卡带宽小于pcie2.0,理论上就不会有损失,如果大于等于,那么要看程序啦,除了特殊的图像处理程序,一般的游戏用不完带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些显卡特性,不是非常重要,某些游戏的某些特效依赖这些特性,没有的话只是对应特性打不开或者效果差 ...

根据网上介绍。N卡的CUDA好像有点作用。应用软件使用到CUDA,但用户的卡是A卡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些问题都不难,但是普通用户要知道这些做什么?

问题1:电脑主板是PCI-E 2.0。如何选择显卡参数才不 ...

谢谢解释

网友:
先问自己用来干什么,有什么特殊应用吗? 比如玩大型游戏吗,玩黑苹果之类的吗?

我自己就不玩游戏,15年4000块钱配了一个i7 4790 + 16G + (128G + 1T),后面玩黑苹果觉的1080的屏不够清晰,1000块钱买了一个2手4k屏一张破显卡(蓝宝石rx560),现在装着mac,一般孩子用,有时自己也用来码代码。还是很流畅(今年618,360块钱加了一个512G的固态,1T机械硬盘卖坛友了)

网友:
小白的话,直接买最新的甜品级显卡就好了。性能可以满足主流游戏

网友:
直接买  买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