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系统和3.3V系统这样串口通讯会炸机吗

楼主(2019-10-12):
(图片)

网友:
不带上拉电阻,经常这样用

网友:
有可能,具体取决于芯片端口的承受能力。

网友:
有R1 R2在 不会炸,大于200R就是安全的。

网友A:
最安全的做法就是使用 mos 进行电平转换,

下面这个电平转换是我正常大批使用的,完全没有任何问题,波特率可以支持到 921600

其中 UART1_TX1_GPRS, UART1_RX1_GPRS 接 高电平端的 uart并上啦电阻

网友:
这样使用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不用上拉,串电阻就可以用,我试过150-470欧都可以长时间使用,3.3V端是esp8266 ,保险起见还是用6楼的电路好一点

网友:
实践后发现,串电阻稳定无异常

楼主:
只求
实践答案,因为种种原因,不想加电平转换,谢谢

网友:
可串1K的电阻

网友:
串220欧姆电阻,在3.3V端加上拉,稳定安全

网友:
直接用,没有问题..一般串口都兼容3.3和5V

TTL电平是0~5V的电平,不存在3.3V和5V转换的问题,直接用

网友:
你把5v的单片机设置成  开漏输出   然后外部接3.3v 上拉  问题不就解决了?

网友:
只要是5V的单片机 RXD脚能识别出 对方 3.3V设备TXD脚 发出的数据  (电平门限许可)直接连就OK了;

5V单片机 TXD 到 3.3V RXD引脚,分压出来;

不用加M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安全的做法就是使用 mos 进行电平转换,

下面这个电平转换是我正常大批使用的,完全没有任何问题,波特 ...

请问一下,您这个1.8V电平能通过MOS管正常通讯?

网友:
RX上拉可去

网友:
一般蓝牙芯片支持5v/3.3v兼容

网友:
不接上拉电阻,串联一个1K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您这个1.8V电平能通过MOS管正常通讯?

有低vgs管啊。ao3400之类1.2v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低vgs管啊。ao3400之类1.2v导通。

谢谢,记下了!

网友:
[转]一个IIC的5V和3.3V电平转换的经典电路分享

还可以搜Microchip原厂提供的5V<->3.3V方案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chapter%208.pdf

网友:
我都是直接串330欧的电阻  没出现过问题的

网友:
有可能会炸的。就看你的IO钳位电流是多少了。

网友:
串2个电阻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您这个1.8V电平能通过MOS管正常通讯?

完全正常啊,都已经出货几十万台产品出去了,

网友:
串两个电阻没问题

网友:
已经十年的产品了,都是串270R的电阻,只要5V端能识别,一定无问题!

网友:
开漏模式  常用

网友:
用电平转换

网友:
实验中没有问题,不知道经不经得起老化测试!

网友:
如果你的电源波动比较大,可能会出问题
例如你的+5V电源是LM2596,输出的电压精度为3%,还要加上纹波,3.3V的电源为LDO,这个时候在高速时很容易5V芯片识别不到3.3芯片的数据。导致通讯失败
最好搞mosfet电平转换一下,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