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坛友推荐个冲击钻【阿莫推荐的另外一个方法15楼】

楼主(2019-10-12):
不太懂行,求坛友推荐个冲击钻,日常家用,偶尔会需要在比较硬的墙面打孔。

网友A:
我在做电动工具无刷控制板,好的推荐大友,东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做电动工具无刷控制板,好的推荐大友,东成

日常家用,不需要太专业,有具体型号推荐吗

网友:
贵的dewalt,便宜的国产东城、大有

网友B:
买电锤,不要冲击钻。。。。。我买过博世冲击钻,冲击钻打孔太累。现在又重新买了博世电锤,家用入门级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电锤,不要冲击钻。。。。。我买过博世冲击钻,冲击钻打孔太累。现在又重新买了博世电锤,家用入门级就行 ...

多谢提醒

网友C:
冲击钻和电锤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家用冲击钻,工程用电锤

网友:
如果想买了不用后面麻烦,钱多的话上博士吧

网友:
如果只是偶尔用建议用普通电钻+玻璃钻头,

网友:
混凝土打孔就上电锤,随便国产的便宜的就行,坏了不心疼。
瓷砖打孔手电钻,加玻璃钻头就很好用,国产便宜的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冲击钻和电锤的区别是什么?

电锤有个小气缸,冲击钻是内部摆锤。电锤的冲击力不那么震手,更有效率些,
现在有些好牌子的电锤,体积重量也可以做得很小,我自己用的威克士12V充电 电锤电钻2用,大概400-500元,家用足够了

网友:
宜家就有 很好用

网友:
给楼主一个推荐。

就算楼主买了冲击钻,也要考虑我这个方法。

我今天安装了一把壁挂风扇。

3个6mm的孔,打得非常精密,基本没有误差(冲击钻的误差很大)。

这是效果图。

网友:
我使用的是139元的已经电池电钻。

墙壁上打孔,应该使用239元那把的,有高速档,非常适合墙壁打孔。

我今天手上只有这把给小孩玩手工制作的,只有一个低速档。

网友:
使用这种砖头。五金店有卖,说是给瓷砖钻孔的就行,3-4元一支。

这种方法的优势是钻头非常稳定,下刀不会偏离,打孔非常准确,尤其瓷砖,最大误差不会超过2mm。

网友:
可以使用我推荐的方法,先钻孔到一定程度,然后使用冲击钻,这样定位既准确,效率又高。而且绝不会打破瓷砖。

网友:
偶尔用的话买个带线的电锤吧。

网友:
进来mark一下,先定位,后深入。

网友D:
以前干电工时,打墙都是用电锤,用冲击钻都打得累,打不穿水泥批荡层!

这次装修,一直以为打墙也至少要用冲击钻,请了个师傅装挂件,发现他就用手枪钻加玻璃钻头搞定啦!

于是直接买了根玻璃钻头(17楼的钻头),后面墙上(包括瓷砖)的安装都是手枪钻加玻璃钻头搞定!

只能说现在的批荡层水泥用太少了,可能只有水泥梁才需要用到电锤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以前干电工时,打墙都是用电锤,用冲击钻都打得累,打不穿水泥批荡层!

这次装修,一直以为打墙也至少要用 ...

就是我15楼推荐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是我15楼推荐的方法。

嗯,是的!就是用的普通70元买的手枪电钻!

不过具体还是要看墙面的硬度,打旧的墙面就很费劲!

新批荡的墙面很轻松就打进去了!

楼主:
多谢站长和各位的推荐和建议,昨天下班先借了公司的冲击钻用了用,天啊,钻本身挺沉但费了半天才能打一个孔,还累个半死,估计那破钻也累个半死,

楼主:
暂定博世GSB570,既有电钻又有冲击钻功能,配合瓷砖钻使用,今天看又涨了20,等活动就入手
https://item.jd.com/100001375529.html

楼主:
搜到的瓷砖上打孔的办法,
1,需要打孔的位置预先标定,保证水平。(注意墙内相应位置不要有水电线路)。
2,用玻璃钻头在瓷砖上打孔时,先倾斜方向打出个坑坑来;不然瓷砖太光滑不好;或者不是全瓷砖,用钉子直接弄出个小坑来;再想精确,也可以用一个已经有孔(大小合适)的板套着最好。
3,套着打出个浅痕就可以拿掉的孔板,然后。
4,提前准备个水瓶,瓶盖上钻个孔,瓶里灌满水。然后,打孔时要同时把水滋到钻头和瓷砖接触部位;尤其是全瓷砖,一定要有水。
5,也没必要换冲击钻头了。打透瓷砖部分,继续打出螺丝深度。注意打好一个孔,取下玻璃钻头,把堵塞住的钻头的空心部分疏通一下。

网友F:
打天花板装吊灯要用哪种?

网友:
上面说的那种 三角磁砖钻头,只要不碰到水泥,都没问题,都可以很轻松打,,碰到水泥,就无能为力了,只能用冲击钻。。。。前几年我装窗帘一开始用的就是这种三角的,困为是打楼板,打到水泥就打不动了,换了一个三十多的小冲击钻很轻松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站长和各位的推荐和建议,昨天下班先借了公司的冲击钻用了用,天啊,钻本身挺沉但费了半天才能打一个孔 ...

偶尔家用就用淘宝上便宜的电钻,带冲击功能的,,三四十块钱的都可以。。。打6mm这种,在水泥上都轻轻松松打。。公司厂房我们自己装修,我用来装线槽,碰到水泥柱子,我就用的这种,非常给力

如果是要钻大的孔,还是要电锤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暂定博世GSB570,既有电钻又有冲击钻功能,配合瓷砖钻使用,今天看又涨了20,等活动就入手
https://item.jd ...

不要买这种夹头的,使用起来很难受。要买快装的,圆形或方形,一插进去就可以自动锁定。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打天花板装吊灯要用哪种?

天花应该是纯水泥,必须重型冲击钻。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天花应该是纯水泥,必须重型冲击钻。

在天花板开孔确实要用那种市电的冲击钻。
钻头也很重要,我一般用2种钻头:混凝土钻头+空心钻头(瓷砖开孔器) 。 正常情况下用混凝土钻头,如果碰到碎石,混凝土钻头是钻不进去的,整个天花都会共振。
这时就换成空心钻头把碎石磨掉,然后再用混凝土钻头。屡试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要买这种夹头的,使用起来很难受。要买快装的,圆形或方形,一插进去就可以自动锁定。 ...

,刚知道,大于10cm的石工钻头都是方的,不经不识啊

网友:
那种玻璃砖头确实非常好用,夏天的时候阳台安装晾衣杆,天花板上打了16个8Mm的螺栓孔,用冲击钻+石工钻头根本打不动,后来是换成前端是玻璃砖头后部是螺旋排屑的那种钻头,终于是搞定了,不过2根一根钻头也彻底磨费了,另一个也快不行了。还有打孔的时候得时不时的加水冷却。家里偶尔打点孔真是不用买冲击钻电锤啥的,普通电钻+瓷砖玻璃钻头搞定

网友:
要打天花板,水泥圈梁,直接买博世电锤吧!别费钱买冲击钻了!

打瓷砖墙和普通墙就普通手枪钻加玻璃钻头!

网友:
我去年安装窗帘,用手钻配上瓷砖钻头,一小时打了3个孔......
后来实在坚持不了,去电动工具店租了个电锤30块钱半天,回来20秒一个孔。
建议楼主用的不多也可以租。

楼主:
决定买这个https://item.jd.com/13722234919.html#crumb-wrap

网友(2020-02-16):
谢谢老大的方法

网友:
东城的打孔可以用,比博世差,但家用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