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低功耗的RAM芯片,掉电后RAM内容必须瞬间为0

楼主(2019-10-12):
1Kbits就可以了,待机时的电流要求4uA,

断电后2s后上电,要求上电后读出的内容都是0.

我现在找到的芯片,满足低功耗的需求,可是断电后,用万用表测试电源端已经为0V,放置1分钟后再上电,仍然有残存的数据。l例如0x 55 55 55 55 可能变成0x51 0x15 0x55 0x45.

麻烦哪位兄弟有类似经验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上电后cpu清0不得了。正常ram上电都是随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后cpu清0不得了。正常ram上电都是随机的。

这个RAM里面存储的是客户的秘钥,必须考虑有人夺取了这个设备,把设备断电后,10秒内拿出芯片,读取秘钥的可能性。

即使是残迹,也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RAM里面存储的是客户的秘钥,必须考虑有人夺取了这个设备,把设备断电后,10秒内拿出芯片,读取秘钥 ...

RAM不断电拿出芯片不照样能读取

网友:
自己用应用吧,做一个断电检测位,程序清ram,没这么麻烦

网友:
一般都不这么做,一般是内置电池,设备外壳带开壳检测,开壳就清数据。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RAM里面存储的是客户的秘钥,必须考虑有人夺取了这个设备,把设备断电后,10秒内拿出芯片,读取秘钥 ...

不如加个合适的电容,然后在掉电中断里清空所有数据。
不去操作的话,RAM数据的失效肯定是有个过程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如加个合适的电容,然后在掉电中断里清空所有数据。
不去操作的话,RAM数据的失效肯定是有个过程的。 ...

想破解很容易了,直接带电飞线we脚屏蔽写,然后随便折腾了。指望外部sram去做加密是不靠谱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想破解很容易了,直接带电飞线we脚屏蔽写,然后随便折腾了。指望外部sram去做加密是不靠谱的。 ...

同意楼上,外部RAM带电都能读,你靠掉电清除来防止读取有什么用

还不如用个比较安全的单片机代替外部SRAM,它和主单片机通过安全协议交换数据,这样更靠谱。单片机内部RAM应该是比较难读的。而且有了安全通信协议,带电读内容也是比较难的

网友D:
断电后怎么读数据呢?只是上电后又是随机的数据。

网友C:
话说1Kbit的SRAM连单片机本身都够了,为啥要用外部的?

网友:
按照楼主的概率,你几个字节中就有一个是你的残存数据,这个字节的正确率是1/256,很高了啊 :)是不是任何情况下取下来读取256次就有可能是正确的。然后扩大化,你那1kb进行暴力破解会不会也要不了多久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RAM里面存储的是客户的秘钥,必须考虑有人夺取了这个设备,把设备断电后,10秒内拿出芯片,读取秘钥 ...

你这样的系统设计完全是没学过密码学的。不用想了,换方案吧。有专门的安全型单片机来干这个。你自己随便想的方法完全对付不了真正要从ram里读秘钥的人

网友E:
mcu电源部分是不是有大的电容 导致1分钟还没有彻底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mcu电源部分是不是有大的电容 导致1分钟还没有彻底断电

没有,我已经用万用表测试过了,2秒钟就跌落到0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说1Kbit的SRAM连单片机本身都够了,为啥要用外部的?

待机电流要求是4uA。

我们这个系统里没有单片机。

是国产CPU,国产DDR颗粒,国产FPGA,国产CPLD。

请问有单片机能达到4uA以内的待机电流,然后断电后瞬时能消失的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断电后怎么读数据呢?只是上电后又是随机的数据。

断电前写入数据,断电静置1分钟,再上电后,读出的数据和断电前很接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意楼上,外部RAM带电都能读,你靠掉电清除来防止读取有什么用

还不如用个比较安全的单片机代替外部SRA ...

好的,谢谢!

网友:
放在液氮里,掉电数据很久都不丢失。

网友F:
引用 楼主:
待机电流要求是4uA。

我们这个系统里没有单片机。

开盖等于上电不就行了,这个单片机平时都是直接断电的,只有开盖的时候负责抹掉RAM里面的内容不就行了,这个单片机没有待机功耗.
只要你这个系统的后备电源可以支持开盖瞬间单片机跑一下就行了.

楼主:
如果确实没有功耗低且断电后数据就可以消失的芯片,我会按照大家的意见,搞个单片机,断电瞬时工作把数据全部抹掉。

谢谢大家!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同意楼上,外部RAM带电都能读,你靠掉电清除来防止读取有什么用

还不如用个比较安全的单片机代替外部SRA ...

对,最好在用上全宇宙出货量第一,悬赏20万解密的stc单片机,就无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对,最好在用上全宇宙出货量第一,悬赏20万解密的stc单片机,就无敌了。

忍不住笑了。。。。

网友:
摸不摸掉基本都没有问题,密钥还得靠算法来解析不是吗?算法不公开就行了。

网友:
目前没有这样的芯片

网友H:
用SPI接口的SRAM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RAM里面存储的是客户的秘钥,必须考虑有人夺取了这个设备,把设备断电后,10秒内拿出芯片,读取秘钥 ...

额。。简单地说。。不要把密钥放到加密设备外面。。一般处理器都带内置的sram的吧(特定的地址,cache之类的)
或者塞sram based fpga里。。(一些成本比较低的设备会这么搞。。但是一般一定要把加密算法一起塞进去。。)

这些只是比较基本的操作,放外面基本是没得救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个RAM里面存储的是客户的秘钥,必须考虑有人夺取了这个设备,把设备断电后,10秒内拿出芯片,读取秘钥 ...

冷冻疗法了解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开盖等于上电不就行了,这个单片机平时都是直接断电的,只有开盖的时候负责抹掉RAM里面的内容不就行了,这个 ...

别人只要破坏一个这种东西,对第二个就有经验了,绕过你的开盖检测开关即可。。。
真的达到密码学安全需要一大堆地方一起合作的,完全不是一个个人开发者能做到的。随便糊弄一下都是编鬼的。。。。
最起码得弄个密码学安全的单片机来保存密钥,不然都是瞎胡闹

网友:
Maxim的mcu你了解下

网友:
引用 网友I:
冷冻疗法了解下

确实听说过低温会导致RAM 的数据保持很久。

网友:
SAM了解一下。
再看看POS机是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SPI接口的SRAM怎么样

我用的就是SPI接口的SRAM,功耗确实只有4uA,但是断电1分钟后再上电,数据有残留。

网友:
在芯片电源回路加个泄放电阻,一断电瞬间到0v,ram里面的数据就清了。

网友:
瑞萨的MCU,待机电流0.23uA。其实现在很多都能做到待机电流几百nA的。

网友:
普通单片机 普通内存都是瞎几把折腾  至少也用个类似加密狗的芯片

网友:
RAM上电读出没办法保证是0,这是RAM的结构决定的。可以通过芯片上电、复位时初始化实现清零,根据楼主描述,应该是能满足要求的,如果还不放心加入专门掉电复位芯片,而关于电流,这是很多MCU都能满足的

网友:
记得坛子里面有关于收银机的帖子,就有相关的信息

网友:
如果有人外挂一个电源再读又如何?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解答!我只能大致选择一个最佳答案,各位见谅。

很多人的解答对我都很有帮助!

网友:
MAX32550你值得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