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CubeMX新增外设初始化代码一般怎么做?

楼主(2019-10-12):
为防止新生成的代码覆盖现有工程其他代码,是不是重新建个工程,生成初始化代码后往原来工程中复制?

大家一般怎么做的?

另:自动生成的代码无法做到见名知义(如LED_Init()),可读性也差,怎么提高可读性?添加注释吗?

网友A:
CubeMX有用户代码区,都写在用户代码区里,重新生成的时候不会被覆盖。

楼主:
引用 网友A:
CubeMX有用户代码区,都写在用户代码区里,重新生成的时候不会被覆盖。

就怕万一嘛....

网友:
对的,按照他的规范写,可以任意重新生成代码。用户代码不会改变的。这一点很爽的,比如换了个晶振频率,换了个IO直接配置一下重新生成就行了,爽死了。要是用别的库估计会哭死

网友:
点生成按钮前确认一下覆盖选项的勾,万一被覆盖了,还有版本管理软件可以回滚。

网友:
我最近也在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
我是单独一个生成文件夹,从那边考,确实曾经覆盖过自己写掉的代码,还好买了自动备份的云.不然要哭死

网友:
我一般测试用的,要经常修改配置的,就按格式来,直接更新。

网友B:
用git管理代码,不怕代码被覆盖,还能看到前后的区别
版本管理属于开发的基础工具
这帮码单片机代码的人就是不愿意花10分钟学一下

网友:
重新生成前先备份一下啊,如果确实被覆盖了还有得救

网友:
可读性的问题可以通过给引脚功能增加自定义的名称部分改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git管理代码,不怕代码被覆盖,还能看到前后的区别
版本管理属于开发的基础工具
这帮码单片机代码的人就 ...

求入门教程,真搞不定

网友D:
所有回调单独起文件,因为CUBEMX生成的工程中这些回调的函数都是WEAK的。当某个外设去除后,新生成的文件会把之前的外设相关文件删除,万一配置失误,你加入的回调内容也会被干掉。

另外,真心不能看到格式中嵌入那么多的BEGIN / END,思路都被这些个打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入门教程,真搞不定

装个tortoisegit,找个文件夹点右键看菜单,常用的功能也就那么几个,超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有回调单独起文件,因为CUBEMX生成的工程中这些回调的函数都是WEAK的。当某个外设去除后,新生成的文件会 ...

同感同感

网友:
简单,按格式来写,写在用户代码区,在生成代码前随手复个main.C备份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用git管理代码,不怕代码被覆盖,还能看到前后的区别
版本管理属于开发的基础工具
这帮码单片机代码的人就 ...

是局域网还是远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局域网还是远程?

啥也不用,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