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 贴片 WS2812 的 1 脚该是哪个脚?

楼主(2019-10-12):
最近做了一款板,SMT 贴了 WS2812B(扩展库)这颗料,按照手册,1 脚在切角位置对角处:

嘉立创贴片 DFM 检查结果里面,1 脚红点的位置和我设计中一致,但是贴片出来之后,切角的位置被当做了 1 脚,导致整体旋转了 180 度,电地直接接反。。
(为了方便拍照,把切角涂黑了)

网友:
。。大家默认有标记处为pin1,国产有不少手册都是瞎j8画的。

网友:
我也被手册坑过,自己焊接

网友A:
如果有切角,丝印上面最好也反应出来,你这里标序号,遇到不是在切角为1脚的就麻烦了

网友:
手册乱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切角,丝印上面最好也反应出来,你这里标序号,遇到不是在切角为1脚的就麻烦了 ...

用的 kicad 自带库,可以看到应该切角的位置丝印还是有标记的。。

网友B:
感觉画这个封装时按手册画缺角的好一点,别人就会按着你的外形来贴。顺便说一下,我见过的WS2812芯片是黑色的,楼主的是红色的?

网友:
4PIN的LED缺脚在丝印位置一定要和规格书一样,不然会很惨,厂家有时候会为某个客户定制脚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画这个封装时按手册画缺角的好一点,别人就会按着你的外形来贴。顺便说一下,我见过的WS2812芯片是黑色 ...

芯片本身是黑色的,红色是拍照反光的原因

网友:
是你理解有误,这个不要管手册,嘉立创SMT也不会去看每一个元件的手册,你在PCB标识了1脚,那你这个1脚,一定要和这个发光管的标识脚(切脚)一致,这样就肯定不会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是的哈,灯特殊,有反向的。
一般情况下,LED灯,靠孔的大都是负极,就算大部分反向灯,靠孔也是负极( ...

所以说国产经常这么搞。前年一317的手册是转90度的,曰。同事为此跟我bb半天才搞明白为什么脚序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以说国产经常这么搞。前年一317的手册是转90度的,曰。同事为此跟我bb半天才搞明白为什么脚序不一样。 ...

国产非大厂的手册就这个逼样!有的非怕国人看懂!搞个洋文的手册。

网友:
所以一定要看编带的0度!再确定PCB上的元器件的零度方向!这样真空吸头不会给你转方向了!

网友:
大厂一般手册后面有器件放在编带里面说明!有个图!

网友E:
很多朋友会问到,下贴片订单的时候,器件上面那个红点是什么意思,以前也会与客户说,那是器件1角的位置。SMT工程也是把红点当一角去对,结果了现这样说会错。

  后来对于红点的介绍,我的说法是。

图片上看到的红点,是器件上有标识点的位置;当红点与器件标识点方向一至,则是对的。红点,不一定是1角。

   建议: 丝印上,用圆点做标记,圆点的位置与器件标识点一至。

对于付款后,有去查看DFM图的,也是同样规则。当红点与器件标识点方向一至,则是对的.

网友:
你在嘉立创的地盘上!就要要遵守嘉立创的规矩!

网友:
原厂3脚是缺口!你的非要1脚缺口,嘉立创的库文件也是3脚画缺口!

网友:
楼主按照编带的那个图画封装。就不会焊反了!要吸取教训!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多朋友会问到,下贴片订单的时候,器件上面那个红点是什么意思,以前也会与客户说,那是器件1角的位置。S ...

还希望你们应该多告诉客户这方面的知识!归根揭底贴反的原因是用户的错!但红点也误导客户(他认为方向是对的)!

网友:
上面的给人工处理是不会搞错的!一般认为缺口就是1脚。但贴片机的真空吸头取料后,要根据方向是要旋转器件的!0度、90度,180度、270度等!机器只认文件!

网友:
其实楼主的图严格的说!缺口标识画个圆点或三角也比1强!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的哈,灯特殊,有反向的。
一般情况下,LED灯,靠孔的大都是负极,就算大部分反向灯,靠孔也是负极( ...

没错,桥堆我打样贴错过,小批量时特意和立创SMT咨询过,DFM检查的红点Mark,是桥堆的正极。

网友F:
我 8 月底的时候,为了用掉 JLC 赠送的 SMT 券,同时也正好尝试一下 SMT 流程,在 JLC 焊了 2 块 WS2812 的板子

做 PCB 的时候用的 JLC 提供的 WS2812E 的封装,同时也核对过封装中的方向和编带方向一致了,
结果首先是 DFM 图中的元件默认居然是旋转了 90 度的 (4 个焊盘完全对不上),得手工一一旋转修改 (没有批量操作功能),
这时我就在 QQ 上和客服确认红点的含义是缺口还是 1 脚,并且告知这个元件的缺口和 1 脚不一致,客服回 DFM 中的红点表示 1 脚。

后来下单后出来 DFM 确认图时,发现所有 LED 都又给旋转了 180 度,又和 JLC 那边电话联系,那边又说红点是 1 脚,不是缺口,
最后把方向又改回我提交时的了,结果收到货还是都焊反了,就像下面图片这样

这个当时很快联系售后了,给的答复是下单时联系的客服和技术都说错了,红点叫极性标记,和 1 脚没关系,
给的处理方式是退工程费 (因为用的 SMT 优惠券,实际只支付了不到 50 元,等于就全额退款了)

我后来做小批的 SMT 时就老实了,把封装丝印改为了非常容易辨认方向的

因为 JLC SMT 只能做绿色的板子,这个白色 PCB 的小批 SMT 是在务实做的,用有铅工艺最后焊出来都很好,没有问题
(买的 SK6812 等 LED 都建议用低温焊接)

同时务实那边的说明文档我觉得写得就比较好,强调极性标记就是元件上的标记,和引脚号等都没关系
比如电容上边哪边有横线或黑色标记,哪边就要有个极性标记,不管正负极

网友F:
12 楼的朋友说了,丝印倒角搞个缺口最好,
当初用这个丝印一个是 JLC 提供的库是这么画的,另外按照我后来的画法,丝印会比较多,平时看能感觉出 LED 周围一圈有点黑

不过我这做了一小批有完整样板后,之后再打样 PCB 就可以考虑去除全部丝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12 楼的朋友说了,丝印倒角搞个缺口最好,
当初用这个丝印一个是 JLC 提供的库是这么画的,另外按照我后来 ...

如果是在JLC做SMT,有极性的丝印是不让去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 8 月底的时候,为了用掉 JLC 赠送的 SMT 券,同时也正好尝试一下 SMT 流程,在 JLC 焊了 2 块 WS2812 的 ...

我下单之后也接到了 JLC 工程师的电话,问我确定 1 脚是不是按照板子上丝印的方向,我也没多想,看了下自己1脚方向和手册一样就确认了

这单就自认倒霉啦,不找售后了,以后长个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