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buck芯片这样生成负压吗

楼主(2019-10-12):
设计上需要一个+24V变-15V,300mA的变换电路。现成的电源模块都有点贵,想请教各位,如果用buck芯片,将典型电路的GND接到想得到的输出-15V上,典型电路的输出,接输入24V的GND。这样行不行呢

网友A:
兄弟,你24V进的话得找耐压60V的芯片所以你最好找耐压40V的片子,从12V进-15V出这样保险些。考虑AOZ1284,4A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24V进的话得找耐压60V的芯片所以你最好找耐压40V的片子,从12V进-15V出这样保险些。考虑AO ...

哥哥,这个MP2459芯片55V,勉强够用吧?还有,AOZ1284最大输入电压36V,也只能12V进-15V出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哥,这个MP2459芯片55V,勉强够用吧?还有,AOZ1284最大输入电压36V,也只能12V进-15V出吧? ...

55v?那够了。电容耐压一定要算好,肖特基要选60v的,ss26之类的,dcdc一定要用mlcc吸收纹波,电感看开关频率和电压,300khz最少得10uh,看你电流了。设计好带载是没问题的,不过输出电容要适当大点(电解或固态,mlcc只是用来滤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v?那够了。电容耐压一定要算好,肖特基要选60v的,ss26之类的,dcdc一定要用mlcc吸收纹波,电感看开关 ...

谢谢!我准备试试便宜的HT7463A,52V的。嘉立创打个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准备试试便宜的HT7463A,52V的。嘉立创打个样

选B和大感值电感可能效率会高些……

网友C:
BUCK负压输出参考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BUCK负压输出参考电路

可以参考,谢谢!不过凌特的东西,轻易不敢用,好贵其实我对这个电路,最大一个疑问就是,怎么启动的。因为启动以前,-电压和GND接近相等,又没连接啊。莫非靠电容瞬时电压不变,通的启动前几个周期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B和大感值电感可能效率会高些……

压差太大,所以不适合高开关频率?低开关频率时,电感值就得加大了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参考,谢谢!不过凌特的东西,轻易不敢用,好贵其实我对这个电路,最大一个疑问就是,怎么启动 ...

等过流保护,上管关闭,就可以经过D给Cout充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等过流保护,上管关闭,就可以经过D给Cout充电了。

严格意义讲,芯片没过流保护,还没法这么用??

网友:
http://m.elecfans.com/article/577484.html 当然可以,参考这个TPS5430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严格意义讲,芯片没过流保护,还没法这么用??

要根据芯片行为(手册),前级功率,负载功耗等等综合考虑。

启动过程中,需要上管有适当的占空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根据芯片行为(手册),前级功率,负载功耗等等综合考虑。

启动过程中,需要上管有适当的占空比。 ...

似乎有点复杂啊。我印象深刻的,有的反压模块(例如金升阳的非隔离),启动电流确实要求的比较大

网友E:
boost的芯片,用sepic结构出个负电源呗

楼主:
引用 网友E:
boost的芯片,用sepic结构出个负电源呗

不会计算电感电容参数啊。另外SEPIC电路,我只知道有升降压,不知道反压拓扑什么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压差太大,所以不适合高开关频率?低开关频率时,电感值就得加大了呗

嗯,手册的效率曲线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近5W的功率了,不如直接做成一个反激式的电源,一个反激式的电源芯片才几毛钱,再外挂一个MOS管,也就一块 ...

还有只提供开关电源变压器设计这样的供应商啊?以为都是需要自己设计好,对方才生产呢。
另外在这个应用中,反激的优势是什么呢?首先不是必须用隔离。便宜,启动电流小,便于向更大电流输出扩展/向更高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扩展,还是体积更紧凑呢?

楼主:
感谢各位!把图纸发出来负压实测好用。但是效率比正压低,同时启动电流偏大一点,电源输入限流值0.1A以上才能建立负压,否则升不到24V,所以可以用两个电阻分压控制EN端,使输入基本稳定了再启动。
正压550mA时,发热不大,应该可以更大。负压530mA电感烫手了

至于动态响应速度,纹波之类的没测了,反正精度要求不高

楼主(2019-12-23):
今天测其他电路,正好把这个纹波测试了。结论是:+24V变+15V,负载75mA到450mA之间,纹波始终在10mV左右。+24V变-15V,纹波大不少,以主要是每个周期一个冲击尖峰,75mA到450mA之间没明细减小,不知道后级加上LC或者LDO会不会有点效果

楼主:
效率上看,只以电源和负载显示为参考。
+24V变+15V,输出450mA时,输入298mA,效率94.4%。
+24V变-15V,输出450mA时,输入320mA,效率87.9%。
也验证了负压输出,电感发热更大的现象

网友:
正好需要使用,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2020-07-29):
输出电流小了一点。有时间用TPS54的试试。

网友G:
之前都是用电荷泵生成负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之前都是用电荷泵生成负压的

电荷泵优点是噪声小,且频谱分布频率较低,比较容易滤除。
buck这个优点是负荷大,缺点是谐波频率高,其实本身开关频率率并不算太高,但是开关的动作沿频率分量很大。用LDO或者LC、磁珠、多种容量MLCC并联还是无法搞定。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荷泵优点是噪声小,且频谱分布频率较低,比较容易滤除。
buck这个优点是负荷大,缺点是谐波频率高,其 ...

可以试一下RC滤波。
以前也是很天真地用LC滤波,测试结果大相径庭,才意识到毛刺可以通过电感的匝间电容直接穿越过去。

网友:
实践出真知,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试一下RC滤波。
以前也是很天真地用LC滤波,测试结果大相径庭,才意识到毛刺可以通过电感的匝间电容 ...

我用了两级LC也没明显效果,当时也是猜测从匝间电容过去的,但是换磁珠也没啥大区别。
RC用于运放供电还可以,如果是几百mA负荷的场景,不太好选择R值,尤其是负荷在较大范围变化的情况+电压低时压降比例太大。

网友(2021-12-29):
芯片的VIN和GND之间需要加一个至少10uF的旁路电容